[家居] 【有更新】砖,玻璃,彩瓦板,木板。。。临时做隔断墙哪种合适?

楼主(2023-04-20):
群租违法,隔断不违法吧。

出租,客厅隔开,增加一个房间。如果以后收回来,可重新装修。

所以希望:

一,安全可靠;二,方便拆卸;三,综合成本低

求指教,多谢大家!

【初步方案】

回帖多数推荐轻钢龙骨+石膏板,优点不少。至少激情墙震,塌了也砸不死人。

也许有担心太薄的,其实不然,一砖宽(短边)还是有的,再厚也占地方,毕竟剩余空间还得当客厅。多5cm都是好的。

填充物有人说矿棉,就是石棉?不敢用。拆的时候肯定有污染啊。发泡剂应该更好。或者空着也行吧,两侧石膏板隔音应该没问题了。

还有我客厅有老式吊顶,层层叠叠那种。石膏板也适合裁切遮挡。

最后考虑以后拆掉的剩余价值。砖可再利用,但是用在哪儿呢?可能还是扔。轻钢龙骨还可以卖几块钱废铁。。。如果木架,肯定是砸烂了扔垃圾桶的。

结构如下图,就是不知道造价相比砖墙如何?

网友:
木板最合适

网友:
简单的木方支架后上石膏板。造价低廉、隔音、以后好拆除,对主体原貌恢复好。

网友:
我自己房间有一面墙就是用木做的,感觉不太好,万一烧起来了火肯定旺的,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了,平时潮湿和干燥天气变化的时候,会明显看到木板膨胀收缩在拐角处产生的缝隙,而且隔音效果也不太行。其实你可以看看石膏板合不合适。

网友A:
矿棉夹芯板?

网友:
可以考虑轻钢龙骨外加石膏板,施工便捷,还美观。

网友:
轻质砖最好了

网友:
当然是轻钢龙骨和石膏板,增加隔音灌入聚氨脂泡沫或者隔音海绵,如果墙上加电线要注意留位和加固。
拆的时候,直接砸就完了。
地面最好是大理石或者地砖,地板做轻钢龙骨会有损伤,如果是便宜的强化地板就无所谓了。

网友:
轻钢龙骨外加石膏板

网友:
这么多人推荐龙骨加石膏

网友:
龙骨木加石膏板,贴墙纸。

网友:
木板应该好一些

网友:
3楼说的是好办法。

网友:
要方便就用木板或彩钢隔断墙板
简单的话用龙骨加石膏板
要隔音效果好就用轻质隔墙板或铁丝网泡沫隔墙板,表面抹灰后看上去和砖墙一样,隔音效果比砖墙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棉夹芯板?

里面有石棉?

网友:
砖!便宜,安全,环保!

网友:
就怕凿壁偷光

网友B:
想租给别人住的,肯定要够厚的,用泡沫砖,这样才有人愿意住。如果只是挡住一下的,就用薄的板材。

网友:
轻钢龙骨或者木方支架后上石膏板,再直接贴壁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租给别人住的,肯定要够厚的,用泡沫砖,这样才有人愿意住。如果只是挡住一下的,就用薄的板材。

说的是有道理的。我原先脑海里,轻钢龙骨或者木架贴石膏板肯定是薄薄的,其实不然,可以一砖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