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牧田款工具接口改用WORX美版电池

楼主(2023-04-20):
目前手头电动工具都改为5串18V平台,现有worx美版的原装快充和5套原装电池(电芯都换)。大电流的就用worx美版电池,小电流的就用牧田款电池。

无损改换

拆除牧田取电接头

3D打印worx美版取电器

激光切割3块5mm椴木板

组合

卡入牧田款接口中

连线,实际不加线也行,拆开上下壳组装

拧紧固定的3颗2里面M3螺栓

加上改装的2并5串21700电池效果

网友:
有3D打印机是真方便

网友:
看来以后还的买个3D打印机呢。

网友:
现在高手都玩3D打印机。

网友A:
这电池本身没保护,小心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本身没保护,小心过放

好点的电芯我接平衡线加航模BB响使用

网友:
有点不和谐,

网友:
手工了得,赞

网友:
3d打印是亮点

网友:
看来可以3D打印就是随心所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