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问清楚再决定拆不拆

楼主(2023-04-20):
入手一个便携显示器,oled的,显示效果不错,带有线和无线投屏功能。有线必须要有mhl协议手机才行。本想拿来投屏看手机的,结果发现投屏后竖屏状态的图像模糊而且发虚,有线无线都一样。换了手机,换成电脑,结果都一样。用过其他便携显示器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显示器软件优化没有做好?横竖信号没有和显示器匹配好?显示器上也没有调整分辨率的地方。

网友:
mhl也好老了

网友A:
发虚说明分辨率不匹配吧 。

网友:
楼上说的道理,估计分辨率不匹配,没有点对点

网友:
估计竖向显示器的像素匹配没做好,有没有自动调整功能,按下自动调整看下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虚说明分辨率不匹配吧 。

你这么说了,楼主就不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虚说明分辨率不匹配吧 。

估计是显示器软件有问题,没有自动匹配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图片养养眼

网友:
显示器自己没有申明分辨率,可以在播放设备里手动设置

网友:
调几个分辨率,试试。

网友:
调下分辨率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和电脑屏幕类似,如果输出像素不是1:1或1:4、1:16这种的显示比例,还非要凑个满屏,那么在图像边缘会用差分计算的方式显示,这导致边缘的像素显示界面两侧的中间值,这就就会显的模糊了,如果驱动板的算法不好,显示效果就更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电脑屏幕类似,如果输出像素不是1:1或1:4、1:16这种的显示比例,还非要凑个满屏,那么在图像边缘 ...

我也觉得是驱动板的算法问题。同样都是1920*1080的便携显示器,联想的就没有这个问题。通过升级显示器固件能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驱动板的算法问题。同样都是1920*1080的便携显示器,联想的就没有这个问题。通过升级显示器固 ...

显示器这东西应该找不到固件

网友:
没有自动匹配

网友C:
一张拆机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这东西应该找不到固件

应该有,这个显示器可以联网,可以当热点,说明有内置程序

网友D:
找找有没有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找有没有升级固件

新品牌,小品牌,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张拆机图有没有

问完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