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LED球泡灯珠该如何更换

楼主(2023-04-20):
用了4年左右的LED球炮终于下岗了,拆开发现是LED损坏,于是尝试加了一颗电阻继续使用,可是点不了多长时间,LED灯珠又坏了,于是又加了颗贴片电阻...........

最终由于坏了实在太多LED,刚好这几天有空闲,于是尝试计划购买LED灯珠更换,测量了电源电压是直流330v高压(空载测量),于是购买哪种型号的LED灯珠就犯难了,特发帖问问有没有大神修过这种灯珠的,希望告知,感谢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换过,坏了直接扔。

网友:
你这。。。。。。。硬是要把飞利浦搞破产呀

网友:
从其他灯上拆

网友A:
那种3瓦的不是每个月可以用农场红包撸一个吗,还去修??

网友:
家里有个3WLED筒灯 连续  开了6年了   但是没以前亮了   目前还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3瓦的不是每个月可以用农场红包撸一个吗,还去修??

撸的很垃圾那种,没多大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3瓦的不是每个月可以用农场红包撸一个吗,还去修??

这是8瓦的哦

网友:
我以前直接用打火机烤下来更换过

网友:
像2835灯珠,单你要确定原来单灯珠的电压,有3,6,9,15v以上,市面上有那种测试灯珠电压的工具。

网友:
想换灯珠怕难找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3瓦的不是每个月可以用农场红包撸一个吗,还去修??

怎么噜?

网友:
我有个灯也是烧了灯珠,然后换掉烧坏的,过个把月又烧,总是这样,我想把驱动电流改小一点。

网友:
灯珠不值得换了,直接换灯泡

网友B:
8个全换新,2835灯珠,功率1W,你这个估计是6V或9V的,可以单独测试一个灯珠看几伏点亮就买几伏的,没设备就串联几节电池。4块多50个,包邮。

网友:
恒流驱动电路的稳定是关键,适当减小一下电流很有效

网友:
不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全换新,2835灯珠,功率1W,你这个估计是6V或9V的,可以单独测试一个灯珠看几伏点亮就买几伏的,没设备 ...

灯珠总共是11个 供电电压是直流330v,我仔细查看灯珠里面发现一个灯珠内部是3个LED灯丝串联的,用游标卡尺测量了灯珠的尺寸是28mm x  35mm 我尝试过测量电压 但是不知道电流大概是多少,所以无法准确判断电压

网友:
最好最简单的修法是,把坏的翘掉后,用铅笔涂一下导通,这样好像比用焊锡更好

网友:
为啥不干脆直接换整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