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如何解决继电器触点拉弧烧蚀的问题

楼主(2023-04-20):
给rc简易电火花机装了个电极短路保护电路,发现触点断开时有拉弧现象,没几次触点就烧蚀了,继电器外壳融化,试了给触点并联0.22uf/400vCBB电容,能够减轻拉弧现象,但还是有少许火花,请教大家有其它简单的方法么?
继电器是SRD-12V--SL-C 10A,电路中电流最大不超过3A。
查资料说,当直流电压大于10v,电流大于200ma时,继电器触点断开就会有电弧。

2023年4月23日,感谢各位的回复,这几天测试了电容、二极管、压敏电阻几种方式,还是224电容方案最佳,简单便宜,其它方案都会拉弧,电容的只有点小火花,能够忍受。

网友A:
按理说60V3A不应该拉弧的,电容加大一点试试看,要不就换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60V3A不应该拉弧的,电容加大一点试试看,要不就换固态继电器

电路里没法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
如果是直流估计可以使用MOS管……
或者使用大电流容量的继电器…………

网友:
好像没啥好办法…………

网友:
瞬时电流过大了吧,换个接触器

网友:
就开和关的时候会损耗吧,我见过有给线圈并联二极管的有并联电阻和电容的

网友:
给触点并联消火花电路0.22uf电容串联20-100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
手工电机表面镀金或者镀银

网友:
继电器线触点断开的时候,电容会不会被充上60V电压?

网友:
不知道那种接触器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种小型继电器里面是没有灭弧装置的,像这样容易出现拉弧问题的情况,最好是更换那种质量好一点的带有灭弧装置的小型直流接触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话说你电容是不是应该接到继电器的触点那呢……

网友:
选个大一点儿的继电器
载流量和动静触点间距大一点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60V3A不应该拉弧的,电容加大一点试试看,要不就换固态继电器

反电动势可不仅仅是60V啊

网友C:
使用电动汽车里用的直流真空继电器。

网友:
试试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电动汽车里用的直流真空继电器。

用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电动势可不仅仅是60V啊

查资料说,当直流电压大于10v,电流大于200ma时,继电器触点断开就会有电弧。

网友:
要选对型号,直流电压高就用真空型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