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同心双轴的电位器,内轴断了,如何接上?

楼主(2023-04-20):
断面直径约1.5mm,有合适的胶,或者有其他的简便方法接上吗

网友A:
轴上锯开一个一字槽,里面用铁片连接,再用AB胶+金属粉末拌匀粘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上锯开一个一字槽,里面用铁片连接,再用AB胶+金属粉末拌匀粘上即可

1.5mm,操作起来有难度吧,我觉得找个差不多的铁丝代替可能更简单点

网友:
难度大,精度要求高

网友:
金属的可以试一下铜焊条,塑料的就加热融一节订书钉进去再上AB胶

网友:
加一个套管用502粘

网友:
现在有电焊胶,掌握好粘接精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直径1.5mm难搞,塑料的还好,金属的没戏

网友:
没招,太细了。

网友:
能不能套管,能套 管加胶

网友:
建议楼主上图让大家发挥

网友:
断面太小,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