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经常能见到太阳能无线监控,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品牌的产品?

楼主(2023-04-20):
不用布线,优点有很多。为什么很少见到大牌子的产品?

网友:
监控是要稳定和可靠,自己想想生产这种太阳能监控能满意上面最核心的要求吗?

网友:
给小厂留点活路

网友A:
这玩意没人偷吗?

网友:
萤石系列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人偷吗?

这种一般都不会是个人使用,大都是市政工程的,再说这玩意偷来干嘛?会自己安装的人不会去偷这玩意,为了卖钱的人也知道这东西当废品卖出去不值钱,挂咸鱼卖那是找死。

网友:
这叫优点很多?
优点:免布线
缺点:成本高,要流量,体积大,要在有太阳光的地方,电池维护麻烦,故障率高,无法接入监控机只能云端保存,云保存要服务器存储费用,后台随时倒闭

监控7x24小时上传视频,一个月要多少流量?几个月流量费用就够你单独给他拉线了,而且有手机信号地方有电有网的干嘛闲着用流量,所以政府的工程根本用不到这种,然后个人使用的话现在大部分需求是家用监控,这种太阳能的家用没必要,可能也就只有农村的看看自家地用,市场基本没有。

网友:
政府工程的一般不会用云平台的吧,估计都是联内部网络的

网友:
大多是市政工程

网友:
优点多,缺点也不少,价格贵,故障率高,大牌子售后搞不起啊 ,小牌子无所谓,用不了多久牌子就换了,也不用搞售后了!!!

网友:
大牌贵,回扣少

网友B:
最大的原因就是电池寿命极低,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电池就完蛋了,到晚上直接成摆设。

网友:
成本高,不可靠,维护难。太阳能板,是要经常清洁的,否则效率很差

网友:
有啊 海康 宇视都有呀 价格高 一般客户可能接受不了  就选择了小厂

网友:
大品牌,需要品牌溢价则利润要高,类似的产品还有4G卡的监控产品,需要外围配件非常的成熟稳定后再加入产品序列里,光伏的耐用程度包括电池,比起常规的监控设备耐久性还是差了点

网友:
大厂都有,但是价格太贵,一般项目用不起,能用的起的,这个费用可能也足够拉电线了,另一个,这些都不做零售,所以才市场上基本见不到

网友:
大牌子价格高啊,大部分人用不起,用的起的还不想出钱,所以就自己组装。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原因就是电池寿命极低,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电池就完蛋了,到晚上直接成摆设。 ...

对, 我买了一个多月就坏了。   500多了

网友:
还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