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怒拆“倍思45W氮化镓充电器充电宝二合一PD快充

楼主(2023-04-20):
我是个喜欢尝鲜的人,特别是新的产品设计,于是我被这玩意儿吸引了,两年前买了这个,还是最贵的那个45W,
自己能充电又是充电宝的我老早就有一个,好象是品胜的,不过是慢充,块头儿也不小。
这次有了新技术,应该要尝尝!

倍思45W氮化镓充电器充电宝二合一PD快充

产品设计紧凑,外观简洁功能排布科学,使用方便;
当然更牛是的号称功能强大:
    自已给自己充电还能直接当个45W的充电器,因为它使用了当红的蛋化假技术,所以可做得如此小巧。
同期功能产品里面我只相中了它!虽然它也不便宜!

结果刚到手没用两天,拿来做为充电器使用的时候,直接听到一弱弱的一声炸响就坏了!
某宝客服倒是很爽,直接给换了一台新的。
到手没用几天,又是插电时坏掉了。这证明了不光是我运气差,同样的问题那应该是产品设计问题了吧!
这次客服就立马换了一付咀脸,说什么我们已经换过一次啦,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8拉8拉一堆理由,反正就是不给换或者修了。

我这个人脾气有时比较好,就不跟他计较了,虽然插电功能是没有了,但是还可以当个纯的充电宝,偶尔应个急还是可以的。
于是就这么偶尔用用,过了两年,前几天又拿出来发现连电也充不进去了,看来是彻底坏了。
本想直接扔掉,想起来里面的电芯也许还可以拆出来发挥余热,另外,也要拆开看看这破玩意儿里面到底是个啥样子,也可以拍几张相片给拆坛做个贡献!

下面开拆

这结构设计的还真是紧凑啊,看来镊子是搞不开的了

还是上了螺丝刀大法打开个缺口

结过漫长的好几分钟,然后成功撬开

这结构工程师给99分,卡口设计得真结实

电池也很难取啊,又怕碰伤电芯

后来用了暴力剪,将外壳剪去一些,终于把这个电池拆下来了,原来背面是连着一块电路板的

就是这儿烧了,故障点倒也是一目了然,看来蛋化假虽好,不是谁都吃得下去啊

最终拆下电芯,强力胶真强力

两块电池三根线,应该是分开做电源管理,输出时串联的。

最后,评论一下厂家吧:
1、产品设计水平:外观99分,结构99分,电路66分
2、社会责任:0分!  这种设计 本来就是应该要召回的吧!
3、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看来做不到无损拆卸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蛋画假技术可以

烧的好像是阻容

网友A:
我买了两个坏的,没有看见明显的损坏,拆开发现都是电芯损坏了一块,两个拼出来一个也是老化严重了,充满电只够我的K40S充满一次,原装的105555电芯又买不到,可惜了。

网友B:
每天都用的话  不是等于把电池放火上烤  ?   随时灰飞烟灭

网友:
好多mos芯片,路径管理升降压电源等,锂电池是2串充电加均衡保护板,输出2串。串并联切换充电太复杂,万一切换误动作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两个坏的,没有看见明显的损坏,拆开发现都是电芯损坏了一块,两个拼出来一个也是老化严重了,充满电 ...

我的电芯测了一下都有电,可以送给你

网友:
就现在流出的氮化镓 不包好坏的还不少 有些就是坏的 难道是技术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都用的话  不是等于把电池放火上烤  ?   随时灰飞烟灭

后来是用c口充电的,没走它的强电电路了

网友:
连着坏了两个,说明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外壳设计的挺紧凑,不好拆

网友:
这就是充电宝加电源!

网友:
黑板就是比绿板看着高级

网友:
我买了一个坏的,拆开后发现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倍思氮化镓故障率极高,咸鱼上到处都是它的坏头子~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设计整体不错,元件质量 还是电路设计缺陷导致这么不耐用。

网友:
我不太喜欢这种,还有65w那种长条形的充电器.对墙插很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