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400 g2 dm 迷你主机

楼主(2023-04-20):
177x175x34mm
h110芯片组
自配6320t   95元
120g固态盘  30元
金士顿4gx2   58元
wifi蓝牙卡   15元
加电不亮或者只能进bios,反复试2个小时才进去,好像有什么安全机制,也不知怎么弄的终于进了pe,格了硬盘,安装win10啥的就一切顺利了。
机箱是双层薄铁皮,挺结实。
待续

网友:
主机看上去不错

网友:
巴掌大的主机,不知散热如何?

网友:
挺新的,铁壳也挺结实的~

网友:
单主机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玩意貌似无线网卡是有限制的吧?

网友:
为什么品牌机的桥芯片都不用散热片,而diy这边的越是所谓高端,散热片越搞的夸张,不知道的还以为一个主板芯片功耗几十瓦呢

网友:
因为限制性能。
戴尔台式机i7也卡得要死,只开1个操作软件就几分钟没反应。
拆开机箱发现散热垃圾,风扇只有一个。CPU常年高温降频,i7当崩疼用。开盖使用反而变快了

网友:
机箱很结实,不知道整个主机配值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
从来不玩这种小主机,散热很难解决

网友A:
6320T性能太吃力啊,弄个N5095也便宜,新架构,真4核,实测待机8w

网友:
小主机,散热难解决,而且集成度高,一有故障只能扔。

网友B:
400 G2和G3背后都一个没用的9针串口,又难看又用不上。

网友:
铁壳挺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 G2和G3背后都一个没用的9针串口,又难看又用不上。

工控用户很需要这个串口。
600系列直接3个dp,也没啥大用,反复插拔寿命x3?

网友:
楼主怎么操作的,我也有个装了黑苹果,关机,换硬盘,开机,电源灯亮几十秒,然后3长5短报警,风扇狂转,就是不开机。CPU,内存条,电源线都换过了也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我也有一台,6100T。。。

网友:
我继续使用我得J1800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20T性能太吃力啊,弄个N5095也便宜,新架构,真4核,实测待机8w

看了下n5095,bga封装大抵要200~300元,和i3-8100t差不多。实际跑分低于8100t,也就i3-7100t左右,稍弱于i3-6300t。
目前6300t是100元级别性价比最高的了,8100t直接就跳到200级别了。

网友:
对这种小主机整体不来电,就是整群晖搞了个J3455的一体板子用了,对NAS来说性能基本够用了,正常使用还是台式机+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