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固件名为SBFMP1W3自动升级文件

楼主(2023-04-20):
1 . 此工具仅限给已经被写保护的SSD(固件名为SBFMP1W3)升级固件,升级成功后SSD的固件将升级为SBFMP1B3
2 . 程序是打开后直接自动运行的,不用手动开始。
3. 软件如图中2处显示的是Device FW nameSBFMP1W3(更新前检测到的FW本)。
检测版本可以通过,phison_flash_id这个软件来检测。
v0.83a
Drive: 1(ATA)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Thinklife SSD ST800 256G
Fw   : SBFMP1B3
这个是已经升级成功的fw。
里面有详细说明,需要严格照做。尤其是刷完要断电30S后才能重启,否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预知的错误。

网友:
长江存储颗粒修复

网友(2023-10-22):
支持YMTC颗粒吗

网友:
楼主的是变成SATAFIRM11 吗?用什么转接器,JM758/AS1153E插上去都是SCSI DRIVE后缀,J什么的能识别就是device faild

网友(2024-08-22):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变成SATAFIRM11后,找原固件版本,我的升级未成功,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