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拧紧汽车油箱盖的扭矩是多少

楼主(2023-04-20):
汽车油箱盖拧紧是时候有咔咔咔的声音,表示已经拧紧了,在拧紧到有响声时觉得比拧松时力道要大许多,力小就拧不到有响声,而同样的力反方向却很轻松就拧开了。

这个油箱盖是不是和我们使用的可调扭矩的电动工具同一种原理?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我们拧紧时用力是10牛米出现咔咔声,拧松时只要5牛米就行了,那么这个螺丝实际的紧固是多少,我们在预设扭矩时该选大还是选小?

网友:
你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得找专业人士,咱论坛应该只有大神能够回答。

网友:
拧紧时会咔咔声...........

操这心干嘛???这个盖子又不是我们来拧的,给加油站人员用的

网友A:
大约拧一下就好了,厂家都设定好扭矩了,那个意思就是让你不要多问。

实际油箱盖的用途就是防止味道泄露,其他屁用出都没有(还有车子翻了不至于流油),加油口下面是一条扭扭曲曲的管子,中途有金属的,有橡胶的,怎么轮不到油箱盖起什么大作用。

网友:
估计只是手感问题,没这么玄乎

网友B:
没有盖子,油枪直接插,是个橡胶的

网友:
难道不是转过一个角度么,大约90度的样子

网友:
拧紧了会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啊空转

网友:
自设置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扭矩没多大关系,密封主要是因为有橡胶圈垫子,你使劲大了,会滑过一丝,重新来的。

网友:
加油你就是在车上又不用动手

网友:
拧紧汽车油箱盖的扭矩是多少,不用这么高要求。

网友:
不知道扭矩,只知道拧一个固定的角度,就可以紧固了

网友:
一般都有咔哒声音,也就半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盖子,油枪直接插,是个橡胶的

你的是福特吧

网友:
加油站的人应该人手一把扭力扳手。。。。。

网友:
预设10牛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约拧一下就好了,厂家都设定好扭矩了,那个意思就是让你不要多问。

实际油箱盖的用途就是防止味道泄露, ...

我的加油口还有一个单向的盖板

网友:
我都是卡卡两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