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拆解TOSHIBA HK4R 480G固态硬盘,板子的掉电保护很特别

楼主(2023-04-20):
偶然买到一个TOSHIBA HK4R硬盘,服务器拆机件,容量480G。本来也不缺硬盘用,看到只要88块钱的价格就买了一个回来看看。

看标签是2016年的老盘了。拆开也很容易,四角4个螺丝打掉就可以把外壳分开了。软件检查状态写入440TB,剩余寿命78%。看官方资料DWPD是1,剩余寿命应该还是OK的。

板子上只有一面有东西,背面光秃秃的。
芯片的话就是这个样子,15 nm MLC NAND。

有意思的是这块盘上面的掉电保护,好大一只直接嵌在主板下面。看外壳的造型还给这个东西留了空间。

请教各位,这是电容还是电池呢?

网友:
WC,这是锂电池吗

网友:
有正负极,有4.2V丝印,聚合物锂电池没错了

网友:
电容  能够  存储一定的电量  在刚开始断电的时候   电量能够 支持硬盘   尽快将缓存内容写入硬盘

以上是   设计的基本理念

网友:
三个引脚,应该是锂电池没错了

网友:
板子带电池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写入440T,寿命使用22%,也就是说完整寿命是2000TBW,换算一下也就是4300PE左右,15nm的寿命也可以啊。

网友:
不孬,这价格不错

网友A:
最后一行字MURATA 显然是日本村田法拉电容,淘宝可以用去搜搜看

网友:
88元买480G东芝固态,还要啥自行车,合每片9EFL是11元,而且是MIT。

网友:
88元的,带MLC的,还是好的480G很值了

网友B:
是电容的,不过不是电解电容,是超级电容,断电之后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当断电保护用的

网友:
这原来是电容啊,开眼了

网友:
长见识还有和锂电池一模一样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容的,不过不是电解电容,是超级电容,断电之后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当断电保护用的 ...

长知识了,开始看这个形状还以为是个电池,谢谢指导

网友:
电池寿命有限,必须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行字MURATA 显然是日本村田法拉电容,淘宝可以用去搜搜看

果然,长知识了,楼下有老哥已经帮忙发了图片,谢谢指导

网友(2023-05-22):
引用 楼主:
果然,长知识了,楼下有老哥已经帮忙发了图片,谢谢指导

是电容的话,那笔记本上这个0.9a的比其他1.7a的企业盘好用。
最近大船到了好多2t的,想看看测评,正好搜到这个。

网友:
等618蹲一波好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