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能写入,但是一读就卡死

楼主(2023-04-20):
固态硬盘能写入,但是一读就卡死   云储M667

网友:
见过一块58xt的固态,相同毛病,后来发现是主控焊盘掉点

网友:
能找到工具,就先尝试重新开卡,再不行就不喊主控和缓存!最后就搬板!

网友:
先开卡跑RDT试试,可能是有坏块造成的故障。

网友:
重新开卡吧

网友:
先把数据pe下用diskgenius导出来,这个可以跳过坏块,然后看看主控重新开卡试试吧,如果开卡了还是这样,那就可能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正好,最近固态便宜,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