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大神有鸿昌、滨江DT9233万用表,我把簧片给弄乱了

楼主(2023-04-20):
记得是2000年左右买的,当时花了小半月工资,后来某天好奇拆开捣鼓导致换档簧片丢了一个,也不知道原来是的位置一直闲置多年。偏光膜不行了,液晶屏也有点漏液,通过网络搜索相近型号有DT9231、DT9232,海鲜市场也找不到,一直想弄好毕竟这是一段20多年前初学者的重要回忆。

网友:
这个看看原来有没有痕迹,只能多试几次了

网友:
这个小片片一定会留下磨损痕迹,看拨盘上的磨痕,看不清就放大镜加手电,这样就能找到每个片片的位置了。屡试不爽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

楼主:
看不出痕迹,关键是有4-5个簧片,错的几率太大了,试了好多钟组合,屏幕都没有亮一次。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上错了烧了?

网友:
主要是现在这种老表的存量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上错了烧了?

也有可能,,想收一块二手表拆件也没机会。

网友:
看成2000元买的了

网友:
这搞乱了不好搞

网友:
这个只能照3楼的方法仔细的观察应该能找出位置

网友:
还是有耐用性的

网友:
算了吧,就这样收藏丿

网友:
卡片表,便于携带

网友B:
应该记住,以后凡是有可以移动的部件,一定要拍照

网友:
应该有痕迹的,用放大镜看看吧,要不拍照发上来让坛友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记住,以后凡是有可以移动的部件,一定要拍照

当年可是bb机的年代,

网友C:
为什么万用表的拨盘,不能设计成有几个簧片,就有几个槽呢?只要一一对应装上就好,非得多出几个,让人搞排列组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万用表的拨盘,不能设计成有几个簧片,就有几个槽呢?只要一一对应装上就好,非得多出几个,让人搞排 ...

这个塑料件不是为这一款机器设计的,为一大批机器设计的,为了兼容的。

网友:
为了给后续的产品留有改造余地,所以留出触点余地,不曾想给好奇者带来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