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上那些 小哈换电 的电池组怎么样,宁德的磷酸铁锂

楼主(2023-04-20):
限制输出电流吗,能跑多快 一般电车可以直接放进去吗

网友A:
这个电池没得锁的吗,买回来破解?

网友:
一般是淘汰下来的,电压足,容量不足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好像是要蓝牙解锁,需要APP。除非能破解

网友:
有买过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
寿命快终结,不值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没得锁的吗,买回来破解?

一般都是拆了保护板卖的,保护板有破解好的,装上就能用,就是这种一般都是整个卖的,不知道电芯具体情况,我宁愿自己买电芯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好像是要蓝牙解锁,需要APP。除非能破解

有破解好的保护板卖的,卖的也是拆了保护板卖的

网友:
也在看这种,还有铁塔的,就是电芯一般都不测,只包电压,感觉还是自己买电芯组好点

网友:
换电有定位吧!

网友C:
买了一组哈啰4820  换了保护板能用,暂时没什么问题,容量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组哈啰4820  换了保护板能用,暂时没什么问题,容量正常

多少钱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组哈啰4820  换了保护板能用,暂时没什么问题,容量正常

是铁锂的吗?一个保护板去了多少钱啊

网友:
最好还是拆电芯重新组合后再用。

网友F:
哈啰的我会解,哈哈,流到鱼上的基本都是报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铁锂的吗?一个保护板去了多少钱啊

嘉佰达50A傻板,铁锂同口。给亲戚用的几十块,好的智能版人家也不会玩。用用再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400块,别想太多了,到处是坑很难的
之前还买了个别的,没想到直接给我发的废品,退货退款扯皮得一批,几经艰难才退了。还把运费搭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佰达50A傻板,铁锂同口。给亲戚用的几十块,好的智能版人家也不会玩。用用再看了 ...

我有个16串铁锂保护板坏了,嘉佰达板子好小啊,怕不稳,想搞个铁塔的破解板子

网友(2023-05-20):
引用 网友F:
哈啰的我会解,哈哈,流到鱼上的基本都是报废的

4代哈啰换电的怎么解 求教,是南都20A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