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进水了,拆个加湿小风扇。

楼主(2023-04-20):
加湿小风扇,小朋友操作失误,进水了,触摸不灵了。

前面:

后面:

电池仓:

充电板:

拆下风扇:

从后面看看里面的控制板:

这控制板暂时不知道怎么拆出来,透明的亚克力水箱,万一大劲,就弄坏了,over.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种加湿风扇,这个风扇加湿部份没有缺水保护,一旦缺水很容易烧电路板。

没用几次电路板烧了,扔一边了。

网友:
这个加湿小风扇太小了吧

网友A:
叶片和康铭KM693同款,加湿器容器超声波焊接容易漏水。建议买充电风扇和加湿器独立,加湿器放风扇后面,进水不影响风扇。

网友:
小风扇挺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和康铭KM693同款,加湿器容器超声波焊接容易漏水。建议买充电风扇和加湿器独立,加湿器放风扇后面,进 ...

厉害,没研究过风扇规格。

这个风扇实际上就是刚刚买来,估计是加完水忘记盖顶上的密封盖。

我拿到时是关机的 ,但电池仓进水了,赶紧把电池拿出来擦干 ,量一下电压还在3.9V.
然后电吹风吹干充电板和电池仓。

之后量了充电板输入输出都没有短路,放进去电池试试。

有那么一会儿,触摸按键开启了风扇,正常转动,控制板里面还有led光效。还换到2档试了试。

后来在关机,开机,led开机闪下灯,任你怎么摸,触摸按键都没有反应了。

网友:
加湿小风扇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有种说法是超声波加湿器最好用蒸馏水,一个原因是避免形成水垢,可以延长换能器寿命,另一个原因是防止水中的细菌会被雾化到空气中导致所谓的“加湿器肺炎”

网友:
还是设计的有问题,没有防潮防水功能

网友:
无刷电机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