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款控制器哪两个符号是高速档和低速档

楼主(2023-04-20):
请问这款控制器哪两个符号是高速档和低速档?

网友A:
DSP下面 M是中速,H是高速,L是低速 。瞎猜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下面 M是中速,H是高速,L是低速 。瞎猜的,仅供参考。

谢谢,那个MSP好像是定速巡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