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东芝芯片开卡不过

楼主(2023-04-20):
这个sm2258xt + th58tft1v22ba8h 说什么就搞不定了,在闲鱼上找了几个也搞不定,不知道咱们坛子里有能搞的吗

网友A:
2258xt很少说有搞不定的,除非硬件有问题,最好把图放出来,看看id情况。

网友B:
看着是黑片,先跑一趟RDT再说吧,黑片正常开是很难开出来的。另外楼上的ID问题也要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很少说有搞不定的,除非硬件有问题,最好把图放出来,看看id情况。

主要是开卡软件都没有这个flash的芯片

网友C:
选制程BiCS2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制程BiCS2的工具

找不到工具啊,可以提供个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黑片,先跑一趟RDT再说吧,黑片正常开是很难开出来的。另外楼上的ID问题也要查一下 ...

查ID和型号能对上,可能是工具有问题吧,小黄鱼的修固态的也没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ID和型号能对上,可能是工具有问题吧,小黄鱼的修固态的也没搞定

这个包里的参数是Toshiba,512Gbit,TH58TFT1T22BA8H(bics2)的,试试吧,不行的话就只能自己再加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包里的参数是Toshiba,512Gbit,TH58TFT1T22BA8H(bics2)的,试试吧,不行的话就只能自己再加参数了。

...

选1t22那个也不行,我手里有很多2258工具,都没有搞定

网友(2023-06-20):
搞掂没有,也正在摸索中

网友:
bics2我上次刷一种用这个也刷不出来很讨厌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分享下经验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经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