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DIY手电筒的思路

楼主(2023-04-20):
新手想把旧手电筒换芯,光用它的外壳,改成18650或手机聚合物电池供电,如图这样能行吧?
网上买个4056模块,接上电池,电池输出在接LED驱动芯片YX8254,然后点亮3W大功率LED灯,这样可行否?
发现4056输出也在直接给LED驱动芯片供电,这样有问题吗?每一部分之间还需要加装电容电阻什么的吗?
感谢!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还可以买保护充电一体板,也是405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还可以买保护充电一体板,也是4056的

谢谢哥指点

网友:
可以的,加个开关就行

网友:
一般的电器都是这个思路吧

网友(2023-08-12):
用4056模块充电就已很不错了,太多直接用那种4.2v充电器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