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 U8W下载器固件V6.91N更新后的重要说明

楼主(2023-04-20):
新版STC-ISP V6.91N 截至到20230420 14:22  的最新版本    用插入U8W会提示固件更新      更新后与原来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更新调试大半天一直以为是程序问题   实在没招直接打官方才搞明白更新固件的原因      先说以前下载完成后可以选择直接打开串口打印调试比较好用   更新后分为2种模式    1下载模式   2串口模式  默认下载模式     所以串口没法用下载完毕自动打开故收不到数据   切换方法这个官方都没有提过的估计只有官方开发人员知道     按住K1不放按K2 松开K2  松开K1  进入串口模式      按K2松开进入下载模式      个人觉得很不方便官方给出的答案是以前相互干扰可能是我用的少没觉察出来      更新不要紧你的告知啊

网友A:
不要打电话问,那个手机号打过去不管什么都是你的问题你的错,他永远是对的,一个上电瞬间被干扰莫名卡死的问题据说是 触发到某种下载模式,这不要紧,设置一个超时退出,重启没问题吧,偏偏它能卡在这种玄妙模式一直到天荒地老,说的就是15W4K系列,内部看门狗都不管用,只有外部看门狗芯片能给它复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打电话问,那个手机号打过去不管什么都是你的问题你的错,他永远是对的,一个上电瞬间被干扰莫名卡死的 ...

  调试最怕这种不是用户的问题,浪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还搞乱思路和情绪,甚至对自己产生怀疑

网友:
U8W 现在用 STC-USB Link1D取代,前进了很多
STC-USB Link1D /【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自动停电上电,脱机烧录器,USB转双串口工具】
及全套 STC-ISP 下载生态线,6M bps 下载速度,通信时间几乎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