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B不工作

楼主(2023-04-20):
上电,3842的7脚14上下波动,8脚零点几V波动,输出分别是5V,8.5V,15V,实测5和8.5是正常的,15V只有14到13之间跳,且有嘀哒响

网友A:
3842在不停的启动中。。。
7脚供电,16v启动。检查供电: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按楼上思路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在不停的启动中。。。
7脚供电,16v启动。检查供电: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

滤波大电容两端是306v,这个正常的

网友B:
外接一个电源给它供电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滤波大电容两端是306v,这个正常的

是辅助供电,3842的供电。
变压器绕组中有一组是给3842供电的,出来后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到达3842的七脚。查一查是不是这个滤波电容的容量不够了?

网友:
付绕组是否断路?

网友C:
无非短路断路过流最后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非短路断路过流最后是供电

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辅助供电,3842的供电。
变压器绕组中有一组是给3842供电的,出来后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 ...

容量47uf的,测出来是41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学习

留下点想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个电源给它供电试试……

这是检查3842B是不是好的?

楼主:
这是对应的原理图,变压器的1,4脚是副绕组,2,3是主绕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对应的原理图,变压器的1,4脚是副绕组,2,3是主绕组

C2电容反了

网友:
没反吧,弯的是负极

网友:
这种情况3842供电端的电容直接换一个新的,不用测容量了.另外测一下3842供电的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47uf的,测出来是41uf

384ⅹ的这个位置电容先换再说根本不测

网友:
直接给3842供电正常,更换3842 依旧不启动,电容已经更换。我也是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