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理深信服软路由:维修电源,加装VGA

楼主(2023-04-20):
一:
这是一台深信服经典的D425四千M软路由,用久了挂了,通电没反应不亮机,拆开处理一下。这个系列是1U机架式软路由,机器名字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在某鱼上面找AF520,AF1020,AF1110,AC550等,型号一般没有区别,只是里面安装的软件区别,硬件都是万年d425 +2G ,硬盘有老古董机械,或者SSD16G 32G 64G,cpu偶尔能抽到d525。

内部图(这是已经修好的了)

二:

这种有独立ATX电源的机器不通电,基本就肯定是ATX电源损坏。机器使用一个1U的ATX电源,型号为FSP100-50LG,全汉的,这种1U电源非常小众,功率不大,价格不低,D425的过时主板或许都没这个电源值钱,我肯定要拆开来把他修好。通过电源的铭牌可以看出该电源参数不咋样,虽然是1u尺寸,但这功率不可能拿去带NAS的,接几个大的机械硬盘就受不了

三:

其实这个机器已经修过一阵子了,上次经过检测是PFC炸了。由于这边用电环境电压过高,主动升压PFC这种设计已经是天敌了,我已经按照老套路,拆了PFC,并短接跳过。从下面的图上可以看到本来该有MOS管和电感的位置上都空空荡荡的。做好了测试,发现这个货还没法用。然后又随便凭直觉就觉得是驱动IC CM6805挂了,就上马宝花了5元巨款买来一个,卖家还很贴心的问我:"这尾缀是A还是B呀“,大家记住这款用的是A的,几天后芯片到了,换上以后---发现还不能用,这下就尴尬了
而且....5元巨款的芯片也白买了

四:

杯具了,看来这次没有秒杀的命了啊,只好仔细研究图纸,CM6805这个芯片虽然只有10腿,但是里面令人叹为观止,完整集成了两个貌似独立的部分:PFC和PWM。曾经的那些TL494什么的真的被打败了。一般来说,拆了PFC不会影响PWM的基本工作,只是1.可能影响效率,2.无法在110V输入下工作,或者不适应低电压输入。由于我们不涉及110V输入,而且市电电压还偏高,压根就没多大影响。
刚才说到PFC和PWM是两个独立的部分,但是仔细观察内部原理,发现了一处连接,就是PFC的VFB检测,会控制PWM停振。这下总算找到问题了。VFB从380V高压大电容经过一票电阻降压后接到芯片5脚,在电路板上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这几个电阻,看了下都是M欧的,随便去掉其中一个,焊上几十K欧的,欺骗检测,电源通电了。
但是,它好了,没完全好!

五:
现在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开机,但整个系统处于死机状态,随手测了下3.3V,纹波的峰值都有4V了,主板没boom已经是万幸。到了这一步我卡了几天,没有头绪。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猜测抵低压部分的电解电容损坏,在长达几天的时间跨度我换了后级低压部分的大量电容(没有拍照),但那些完全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通过数字电桥判断,他们的容量基本没有下降。找不到问题,每天都瞎jb拆焊,在无数次试验过程中,我无意中,触摸到了一个发热的物体。

六:
这个450V电容来自厂家TEAPO,规格为450V82uf,这是怀没能正常的怀上,倒是从底下流产了。按照故障现象,这百分百是问题所在。究其原因,与传统电源50hz工频整流电路对比,单纯的50hz纹波对电容影响不算大,主动PFC增加的BOOST高频升压部分,会造成这个大电容需要承受额外的高频纹波,高频作用下电解液发热导致爆浆。翻了我的百宝箱,找到了仅仅只剩一个的日系nichicon电容,规格还不一样,只能进行改造后安装,还要包一层透明热缩管,防止导电,正好有一管半干的固化型导热硅胶,拿来当粘合剂用。

七:
机器到此为止就修好了,但是既然机器已经拆了,就顺便折腾一下。这个主板(版号IS-026N)是没有正常VGA口的,在CPU边上有个10针的口标注着JVGA1,看来就是缩水版的VGA了。其实这个工控机很明白自己生下来就是当路由器的命,默认的BIOS配置就是非常适合的,只要给硬盘刷上爱快或者open,安装上就可以坐等用网线配置了,并不需要本机屏幕。因此研究VGA当纯是好奇心作祟。
研究不可能从0开始,仔细观察VGA周边电路,发现一颗t i生产的芯片tpd7s019,一查,果然是一款VGA专用的保护IC,虽然引脚不固定,但已经区分出RGB信号,HV同步信号,以及i2c(DDC/CI信号)。同时还可能有5V电源以及GND。首先上万用表滴滴,顺利排除掉整整3根GND,剩下的,由于RGB之间互换也不影响出图像,只是颜色异常,至于ddc通道,是用于识别屏幕的特殊分辨率,在1024 768以下的各种标准分辨率下,可以说都不影响显示。实际上,就是互换猜测一下HV同步信号的事。

吐槽来的总是辣么突然,因为放在末尾大家都懒得看。这个机器上找到了两个类似EC(也叫IO)的芯片,正常电脑上只有一个,我查了下真的是两个EC,有芯唐,有ite,有没路过的朋友知道是为什么呢??

期间经历了亿些焊接失误,VGA总算正常工作了。接上显示器,可以好好满足自己的窥视欲了。本来以为d425就是那个淘汰的d425,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一进入setup界面亮点就大大的有!!这个支持UEFI的d425是什么鬼啊?!

十 结束

最近几年,电脑上无用的灯光,都渐渐多了起来,其实作为深信服的粉丝(??),都知道深信服可是灯光的元老,那个夸张的LOGO都要加一个白色LED在背后照着。正好我这台的LOGO都已经发黄了,打磨处理了一下,蛋疼劲又上来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给他从原来的纯洁的白色,换成一个目前最酷最in的灯光颜色!!

谢谢观看

网友:
膜拜大神,软硬兼施,可以加精了吧

网友:
这么认真地修,也是没谁了。
我多半会换一个3.3V的模块,然后外接电源。

网友:
这鸡鸡本身就可以淘汰了,性能太差...

网友:
这是加了个七彩灯吧

网友:
靠cf卡座那个是读卡器芯片吧,不是io

网友:
看完了,电容摆了个妖娆的姿势

网友A:
不如找台垃圾电脑,装个ros,就能愉快的哈皮了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能修好能用就行啦!

网友B:
“由于这边用电环境电压过高,主动升压PFC这种设计已经是天敌了”。主动升压PFC怕电压高,电压到底多高?

网友:
电解电容导致的电路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
高手高手,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这边用电环境电压过高,主动升压PFC这种设计已经是天敌了”。主动升压PFC怕电压高,电压到底多高? ...

偶尔偶尔380v入入户而已嘛,已经安装了过压保护,会在短时间内跳断,只要没有这PFC搅混水,后级其实其实吃的下来的。

网友:
俺单位用的深信服的设备挺多

网友:
就不如扣个F5的红灯红标换上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找台垃圾电脑,装个ros,就能愉快的哈皮了

ros科普一下,突然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