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比思达72v保护板

楼主(2023-04-20):
现在保护板价格持续走高,买了个便宜点的,到手先拆,看看方案做工。100元,72v 40A,去年这个价格可以买70A的。

拆下螺丝

后面开窗镀锡,常规工艺

看看正面,

mos是全新的,还行,没用拆机的,取样电阻3mR

每个分压线,均衡电流
板子涂了防水漆,刮开看看芯片

40mA

做工还行,这样保护板均衡电流很小,不适合品质差的电池,或者没做配对的电池。

网友:
做工非常不错

网友:
保护板做工不 错

网友A:
看mos管字体忽大忽小的,而且型号都是一样的,同一批货不应该这样的,估计是拆机磨掉重新印的,管他呢,反正能用就行

网友:
被动均衡,均衡电流小点儿

网友:
当年一块达锂板把我一串电池搞到0电压,还把均衡线皮都搞化了,幸好没燃,从此保护板我只用蚂蚁

网友:
那一排20个三极管样封装的是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os管字体忽大忽小的,而且型号都是一样的,同一批货不应该这样的,估计是拆机磨掉重新印的,管他呢,反 ...

还真是,我都没注意看,看到您回贴一看还真是。。。。

网友:
还缩了两颗mos

网友:
看着好复杂,还真没见过这种板子。

网友:
怎么看出Mos是全新的而不是拆机的?

网友:
保护板为啥涨价呢?芯片涨价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板子。

网友:
这板子看着就舒服~大厂手笔~

网友:
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

网友:
缺芯所以涨价?

网友:
看着不错的,都是新板子。

网友:
还是带蓝牙板的保护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