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GSM网络已退网,GSM防盗报警器可否更换LTE模块来续命?

楼主(2023-04-20):
当年在某宝买了一套家用GSM防盗报警器(配有无线探头、无线遥控器、报警喇叭等),多年使用下来感觉还可以,既可通过短信、电话来及时上报告警信息,还能通过DTMF信号来远程遥控部分电器(例如315MHz无线插座),为了方便使用,俺还对其搞过一些小改造。
现在的问题是本地GSM网络已退网,设备没法继续使用了(无信号)。俺对其内置的GSM模块不熟悉,不知其指令是否为标准化、引脚是否也标准化,请问各路大侠,可否直接将GSM模块替换为LTE模块来让其发挥余热?(只涉及硬件改动、不涉及软件编程的前提下)
也许有人提议购买WIFI报警器或WIFI摄像头,但俺觉得还是传统的通信方式(短信、电话)更好用,首先是不需要配套智能手机,老人功能手机也能接收报警信息,其次,WIFI信号会受到宽带故障和市电停电的影响,比不上移动通信网络那么稳定可靠(移动基站基本不受停电影响,且即使原定连接的基站出现故障,仍能自动切换到其他邻近基站去通信)。

这是GSM模块:

网友:
基本都是通用的,都是串口通讯,用的AT指令.

网友:
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
大概猜到里面是联通卡了,移动卡还有gsm的

网友:
放弃吧。重新买一个就行。也不贵。

网友:
移动gsm ,目前还能用,
早几天坐高铁,广州---北京,一路上 移动 gsm 信号也不太好,有时候一连200---300公里 没信号

网友:
移动应该会一直在,基于gsm网络,没好套餐了

网友A:
GMS是基本语音通话和短信业务,不可能中断的!就算发展到5G不是走ip电话的话还是需要GSM网络的!检查一下费用!你这种报警器不是走网络的!只是单纯的走电话通道!理论上不会停止使用的!原理是模拟电话向主号拨打电话,接通电话后播放指定语音!或者触发报警后发送指定短信!

网友:
直接考虑上5G吧,一步到位。

网友:
就联通GSM关了很久,移动GSM网络一直都在

网友:
是不是联通的卡?移动现在只有少数地区2g退网了。

网友:
2G退网?老年机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S是基本语音通话和短信业务,不可能中断的!就算发展到5G不是走ip电话的话还是需要GSM网络的!检查一下费 ...

SIM300S支持GMS/GPRS,他这个没有信号。估计是走GPRS信号的。应该是没什么用了。

网友:
早几年有电话手表,也是没GSM网了,被联通停了,没换号,就换了个手表。
你这要用,可以插个移动的SIM,基本照用不误。

网友:
时代进步的真快

网友:
绝对用不了呢,除非改软件,一般每个模块都有它的协议,十几年前的模块,和现在模块的协议肯定不一样了,我们以前用的sim300c模块

网友:
移动2G网很多地方现在也停了

网友:
技术上不难,就看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