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内阻仪RC3563拆

楼主(2023-04-20):
拼多多169大洋买了个 电池内阻仪RC3563 大神帮看看,还请教一个问题,这个这么表不能测线阻吗?我用万用表测得线阻1.4欧姆,用这个内阻仪测得22欧姆左右?

测个电池14多毫欧(用表笔直接测电池12多毫欧)

一开始用表笔测得标称6平方(实际估计真实是4平方毫的吧)100米的线测得21多欧姆(后来又买了个测试夹子也是一样的阻值)但用我的万用表测得100米线阻是1.4欧姆。

万用表测得显示2.5欧实际1.4欧(万用表短接后1.1欧姆)

下面是拆开的内部没有牛屎应该不是假货吧!

网友A:
你把电线拉直了再测量就准确了,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把感康算进去了吧

网友A:
正版耀锐1035+也才167包邮

网友:
拆都拆了,给使用的元件来点特写让论坛老哥们分析下原理

网友:
内阻仪看着不 错,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线拉直了再测量就准确了,就是有点麻烦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哦,还算感抗的啊,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耀锐1035+也才167包邮

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耀锐1035+也才167包邮

不懂,买前没做功课,看到价格便宜点的就直接买了呢

网友B:
这是交流内阻仪,不能测盘起的电线(理论上线拉直可以测,但是100米你不可能拉直测试吧)!!!也不能测试变压器之类的。测试盘起的电线只能用直流毫欧表(内阻仪)。

网友C:
3楼说的对,盘起来的电线就是一个电感,电池内阻仪是用1000HZ交流信号测量的。

网友:
电池内阻仪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耀锐1035+也才167包邮

没看到哪里有这么便宜的,能给个链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交流内阻仪,不能测盘起的电线(理论上线拉直可以测,但是100米你不可能拉直测试吧)!!!也不能测试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盘起来的电线就是一个电感,电池内阻仪是用1000HZ交流信号测量的。 ...

好的,谢谢啦,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和楼主一块学习了,原来是感抗影响

网友:
测线阻应该用微欧计更准确点

网友:
一段时间后,就是积灰的东西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