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芯片.里面有黄金?ALTERA EPC1PC8

楼主(2023-04-20):
拆芯片 里面有黄金?

拍摄日期:2023年4月19日
器材:双目生物显微镜、上光源、手机
芯片型号:ALTERA EPC1PC8 存储器

过程:芯片夹于台钳上、用热风枪加执、斜口钳分解、拆出晶片、置于显微镜载物台、手机拍照

芯片与1元币对比图

显微镜

网友A:
塑封收藏的话,是不是得配个放大镜

网友:
不可思议的

网友:
想象一下,如果把人缩小放到芯片里面会不会迷路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五纳米,三纳米……更不可思议

网友:
里面很复杂

网友:
就像工艺品一样,很美的!也像3D地图,有街道,有房子。

网友:
看着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网友:
谢谢分享,没看到黄金嘛

网友B:
楼主的显微镜发个照片,再有芯片是如何开盖的

网友:
像工艺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显微镜发个照片,再有芯片是如何开盖的

过程:
      芯片夹于台钳上、用热风枪加执、斜口钳分解、拆出晶片、置于显微镜载物台、手机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封收藏的话,是不是得配个放大镜

放大镜  应该 看不出什么,你试试
我是用显微镜

网友:
黄色的是黄金吗

网友:
晶圆写型号少见,应付封装改型号。我见过记录仪有改成Hi3559A,看计算机连接是凌阳SPCA6330M型号。顺便显微镜目镜可以拆下来,接在熊猫双筒望远镜,比自带塑料骨架目镜好。

网友:
这是配套FPGA的静态存储芯片吧,FPGA上电后从这个芯片加载逻辑

网友:
看上去线路挺复杂的

网友:
就算有黄金也很难提取哦。

网友:
集成块有的上亿个原件,不密密麻麻才怪

网友:
这样看起来还挺养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