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首发评测:亮度和显示延迟表现惊人

楼主(2023-04-20):
一、前言:小米有史以来画质最好的大屏电视
当前画质最优秀的电视显示技术有2种:OLED和Mini LED,两种技术优缺点都十分明显。
OLED拥有无与伦比的控黑能力,再加上不需要背光,因而能够实现非常优秀的HDR画面。但缺点首先就是亮度不够高,除去天价型号,大部分只能实现600nit的稳定亮度。另外大屏OLED成本也高到让普通消费者无法企及,86英寸型号售价通常都是6位数。
想要做出消费者都买得起的高素质电视,Mini LED可以说是不二之选!在这就不得不提小米。
今天上市的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融合了诸多当今市面上的最新技术,力图打造出小米迄今为止画质最好的大屏电视。
那么小米将哪些技术融入到了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中呢!
1、量子点
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不同,这次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采用量子点MiniLED技术。
量子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就是每当受到光或电的刺激,量子点便会发出非常纯净的有色光线。这个特性就决定了量子点可以带来非常纯净的色彩以及非常高的色域覆盖。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能做到99.5%BT.709、99%DCI-P3和94.5%AdobeRGB色域覆盖,远高于普通的Mini LED电视。
2、2000nits峰值亮度
现在没有2000nits的峰值亮度都不好说自己是高端电视。不过普通的电视只能在20%以下的窗口提供10s瞬时峰值亮度。
至于全屏持续亮度,很少有厂商提及,能做到800nits都屈指可数。
而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除了2000nits的峰值亮度之外,还能做到全屏稳定1000nits亮度输出。
这一点我们后面会有测试。
3、全局控光引擎
其实现在千级背光分区的电视也不少了,但是大多只是噱头,想要精确控制超过1000个分区背光的明暗度对于现在的电视厂商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采用了自研的Local Dimming算法,内置36颗定制驱动IC芯片,大大简化了控光难度。
每颗芯片只需控制30个分区216个灯珠,逐帧、逐分区计算各分区的亮度值,提升高亮和暗场细节,最终实现了分区4096级亮度调节。
其他方面,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采用了联发科MT9653四核处理器,4GB+64GB的存储配置。内置的9单元中置音箱可以模拟出3.1声道效果,并且音响系统输出功率高达70W,在电视有限的空间内能做到如此属实不易。
为了照顾游戏玩家,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将显示延迟降低到了10ms级别,同时搭载行业原生4K 144Hz电竞级高刷屏,支持VRR自适应帧率、FreeSync Premium Pro技术。另外配备2个HDMI 2.1接口,可完美接驳PC游戏主机。
现在电视上能用的游戏技术,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基本上一个都没放过。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参数如下:
二、图赏:金属拉丝边框 + 中置金属底座
86英寸的量子点+ Mini LED屏幕。支持99%的DCI-P3色域覆盖。
这块屏幕拥有2000nits的峰值亮度,BT.709色域覆盖高达100%以上,色准Dleta<0.7。
边框采用了金属拉丝工艺,设计上也非常考究,很有高端的范儿。
中置金属底座。
I/O接口隐藏在左侧,每一个接口都做了标注。
从上到下依次是、同轴音频接口、调试接口、音视频输入接口、HDMI 2.1、HDMI 2.0(eARC)、HDMI 2.1、USB 3.0、USB 2.0、AV in、Optical光纤以及一个网口。
这里说说HDMI 2.1(eARC)端口,它除了能接受视频和音频信号,还能将电视片源音频信号传递给外部功放或者支持相关技术的音频设备,用这个接口可以外接各种功放、回音壁。
NEC蓝牙语音遥控器,整体布局与以往的小米电视遥控器保持一致,增加了NFC功能。
三、屏幕测试:全屏稳定亮度985nits
1、色域
实测100%的sRGB色域、89%的aRGB色域、99%的DCI-P3色域以及 87%的NTSC色域覆盖。
由于红蜘蛛X并不支持测试BT.709色域,但我们可以通过换算,97%的DCI-P3色域≈135%的BT.709色域。
2、亮度对比度
图像模式选择“标准”,实测对比度为5000:1左右,最高全屏亮度可达986nits。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用红蜘蛛X校色仪测出的最高亮度,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显示器、平板电视在内的显示产品。
另外,6400K的白点色温也非常接近标准色温。
3、色准
在sRGB模式下,色准非常惊人,平均Delta E值仅有0.79。
4、可视角度
水平角度140度时,画面失真非常小。
四、HDR视频体验:控黑能力进步明显
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2000nits峰值亮度开启HDR之后的画面效果。
在控黑能力方面,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相比以往产品进步明显,已经可以媲美OLED电视。
2、投屏体验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支持手机投屏、笔记本投屏和APP投屏,也支持NFC遥控器投屏。
下面我们来看看视频APP投屏,这种投屏方式相比屏幕镜像投屏画面更流畅,而且在投屏之后,关掉手机屏幕也不影响投屏。
在手机上打开常见的视频APP,播放视频的时候点击右上角的“TV”图标,会出现一个搜索画面,大概2~3秒的时间就能找到“小米电视大师...”,点击它就能投屏手机上播放的视频了。
另外手机上大多数视频APP都限制了投屏分辨率(720P),需要在电视上安装对应的APP,才能解锁1080P和4K分辨率投屏。
比如我们在手机腾讯视频上点击投屏, 再打开电视上的腾讯极光APP,就可以选择4K画质并 开启HDR效果。
手机截屏画面(SDR画面)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投屏画面实拍(4K HDR)。
可以看出,不论亮度、暗部细节表现、高光处表现,皮肤的通透性、画面的立体感,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都是完全秒杀SDR画面。
当然有如此表现,也得益于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的2000nits峰值亮度、985nits全屏稳定亮度、1080个分区背光、以及36颗驱动芯片构架、全自研大师画质引擎等等。
五、总结:一步到位的高端电视 价格还不贵
以下是本次测试小结
1、控黑能力
控黑能力对于HDR电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量子点技术再加上1080级分区背光,这一次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在控黑能力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肉眼可见,基本上已经可以媲美OLED电视了。
2、亮度
很多电视会宣传峰值亮度,但是要实现峰值亮度的条件极为苛刻,不仅显示范围极小,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一般不超过10秒)。
此次我们用红蜘蛛X校色仪测得的全屏亮度高达985nits。
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数字的意义。红蜘蛛X测试的是全屏亮度,也就是说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能在100%窗口下能够稳定输出接近1000nits的亮度,非常的惊人。
3、HDR效果
控黑能力、最高亮度只是实现优质HDR画面的先决条件,分区背光数量同样也非常重要,理论上分区背光数量越多,HDR效果就越好。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拥有1080个背光分区。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国产电视只能做好100个左右分区背光的算法控制,就算是Sony、LG这样的大厂,面对500+以上的分区背光,也是无能为力,实际效果甚至不如64背光分区的产品。
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通过自研的大师画质引擎,让画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在播放HDR高清视频时,这款电视在暗部细节、在画面立体感和画面的通透度都得到了长足的提升。
4、色域和色准
量子点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色域,实测小米电视可以达到100%的sRGB色域覆盖和99%的DCI-P3色域覆盖。
另外电视的色准也非常惊人,实测Delta E值<1。
5、显示延迟
像索尼A9G这样的游戏电视输入延迟也在20ms左右,而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的输入延迟竟然只有12ms,几乎要等同于桌面液晶显示器的了。
另外,这款电视为游戏做了非常多的优化,比如支持VRR自适应帧率、FreeSync Premium Pro、144Hz高刷、还支持直接显示游戏帧率。
可以说,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为游戏玩家也做了充分而又周到的考虑。当然这也是小米成功的秘诀之一,用户和玩家想要什么,小米都会竭力做出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6、价格
在不考虑画质的情况下,市面上采用了千级背光分区、量子点、Mini LED、2000nits峰值亮度的电视产品,就算是65英寸售价也在万元以上。
而小米电视大师86英寸Mini LED 首发售价仅为14999元。
这就是小米恐怖的地方,在不断打造优质产品的同时,还能在价格上碾压对手,进而迫使竞品也跟进调价,最终的受益者无疑就是我们消费者了。

网友:
标记下,等大神评论

网友:
这个电视真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
现在看电视的人还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