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 Performance MX 鼠标改TPYE-C充电口(离了大谱)

楼主(2023-04-20):
罗技 Performance  MX 出道颇早(2009年),在当年就是独树一帜的产品,我的这个来历也颇为不易,是出来后没多久在美亚海淘买来的
看看,长这样,用一节5号电池供电

言归正传
这款鼠标如果用可充电电池,前面的MICRO USB就可以给电池充电,正好这段时间有心情,就把他换成TYPE-C试试水,因为后面还有一款anywhere 2s的充电口我也打算更换充电口。
里面结构还是比较工整的

充电板长这样,只有充电功能,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看起来还算简单吧,但改造并不容易

因为针脚不同,万用表一通测量,总算改好了

充电功能测试一下,哦,很好,充满即停(有点过满了)

本想着大功告成,呵呵,事情往往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期间多次拆装,连接激光头和主板的排线居然断了,我吐血,想放弃,又不甘心
怎么办,只能接线试试看了,还好手里有显微镜,否则真的只能放弃了

接好线,试了试,嗯,还行,功能都正常,就是难看点

就这样吧
权当积累经验了,排线密集焊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A:
这种排线,用烙铁的确不是很好焊接。

网友:
点赞。不过排线焊接得比较其貌不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用烙铁的确不是很好焊接。

请教用什么方法

网友B:
静等期待改anywhere 2s

网友:
我去,飞线修鼠标,楼主你牛x

网友:
淘宝一条新的,或者从其它坏产品的排线挪过来使用。

网友C:
罗技的还能修修,其他的就可以扔了,typec改的不错,手头一堆东西想改typec,miniusb实在是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的还能修修,其他的就可以扔了,typec改的不错,手头一堆东西想改typec,miniusb实在是太容易坏了 ...

我买了一些TPYEC的母头
慢慢改,光充电不考虑PD的话,改相对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等期待改anywhere 2s

行的,改好了一定坛子里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的,改好了一定坛子里发上来

因为我有个2S,你改好了,正好摸着你过河,少走弯路。
一直想把鼠标微动改成拔插底座,买了3种微动,想找出自己喜欢的手感的微动,但因为鼠标微动是好的,就一直拖着未动。这次正好电源,微动一起改。

网友:
也算技术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些TPYEC的母头
慢慢改,光充电不考虑PD的话,改相对不难

主要是外壳开孔的问题,其他问题不大,毕竟改的难看的话不如不改

网友D:
排线断了正好扔掉。
MX Performance M950/M950t的Darkfield laser激光引擎,用久了之后“光头老化”定位变得不准,丢帧。用areson mouse test测试发现,无响应时间最大达到0.24秒,完全不能打游戏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全新的“光头”。我又买了只8成新的也是一样丢帧,没办法拆件用。

左右键原装微动是欧姆龙10M,短命鬼,坏得很快,现在换成TTC的80M看能用多久。纵横滚轮的左右键是导电橡胶,新的就不好用,后来没用几年就完全失灵了,改成机械微动手感提升且寿命翻倍。插座大电感也是吱吱叫。
罗技真是处心积虑计划性报废啊!
这个鼠标我觉得太重了,把充电板拆了换锂铁电池,滚轮也换成轻的,总共减下来二十克。在十年前大鼠标是没得选,要么G700要么M950,现在能选我就要选G604。性能翻几倍还省电!

网友:
高手从不担心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断了正好扔掉。
MX Performance M950/M950t的Darkfield laser激光引擎,用久了之后“光头老化” ...

你是高手
目前我这个鼠标还正常
不瞒你说,我当年同时买了M950和G700,G700耗电太厉害了,不喜欢用

网友:
这排线看起来还算好,直接飞线也不是不能接受。

网友:
里面好复杂啊!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直接改锂电池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直接改锂电池使用啊

不懂
这个原装一节5号电池,电压1.5V,锂电不好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