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上这种ZB2L3锂电池容量测试仪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3-04-20):
网上这种电池容量测试仪怎么样,有人用过吗?准不准啊,有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买过一个带屏幕的,买过数码管的,因为两个测的东西不一样,没法进行比较。但都可以测出来大约容量,带屏幕的肯定要精准一些,因为肯定有写好的程序,数码管的没法断定里面的程序是调校好的还是随便写了一个,要看运气了,有可能买到很精准的,也有可能买到很粗糙的。

网友:
不要买,测不准误差大

网友:
ZB型号的话应该是致育电子的产品,他自己说是逐一校准的,仿品肯定没有,不知道两者差距有多少,我觉得正品也不贵,不妨支持以下正版。我买的是ZB2L3-L,小电流版,专门测量纽扣电池的,外形一样,最高电流只有30mA。准不准嘛...反正是没碰到过实测容量比标称高的情况,挺好的东西不知道为啥现在没卖了。
如果只是测一般的锂电池,选择有很多,没必要非这个不可。其实在容量计算上大家都差不多,主要的差别在于大电流的精度,因为大电流时线损比较大,最好选四线测量的产品。还有他用的是数码管,显示和操作上肯定不如液晶屏的,设置什么的比较复杂。

网友:
这个测试容量可以的,业余够用,亲测挺准的

网友:
标记一下,等后续

网友:
我买的不知道丢那里了

网友:
通过放电测容量应该是合理的,准!

网友:
购物车躺着 没下手

网友:
3块钱可以买.

网友:
业余用用,大约知道锂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
都只能做参考,相对值

网友:
不知道咋样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玩一下就可以

网友:
买过,一家发货有前修调,精度还可以。另一家买的完全无法用,测出来的数据完全不对,电流乱七八糟的。

网友:
建议买正版,买过3个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炬为的。

网友:
买过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品,测容量还行,就是对供电要求挺高的,用那种500ma充电头带会电压乱跳,1a才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感觉应该准的,也没当精密仪器用,有个大概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