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一下这两种三星闪存颗粒那个参数是对的

楼主(2023-04-20):
准备刷一下手中闲置的SSD硬盘固件,其中一个实物如下面连接

请问这块SSD能用那一版更新,2246EN主控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现找到这两种颗粒的配置参数,结果发现这两种颗粒各有细微不同的配置,
详细差别如下,不知那个是正确的了

A159=Samsung,64Gbit,K9GCG08U0C
Samsung,64Gbit,K9GCG08U0C=EC,DE,A4,32,68,C5,2,21,01,0,7988,8192,2,1,7,128,4,8,768,3,0,8F,27,30,1,0F,27,0,0,0,1,52,51,0,0,0,1,0,0,C0,33,33,33,33,12,26,33,33,33,33,33,33,0,0,〗,,

A157=Samsung,64Gbit,K9GCG08U0C
Samsung,64Gbit,K9GCG08U0C=EC,DE,A4,32,68,C5,2,08,10,0,7988,8192,2,1,7,128,4,8,768,3,0,8F,27,30,1,0F,27,0,0,0,1,52,51,0,0,0,1,0,0,C0,33,33,33,33,12,26,33,33,33,33,33,33,0,0,〗,,

另一个颗粒:

A163=Samsung,64Gbit(8KP),K9GCG08U0C
Samsung,64Gbit(8KP),K9GCG08U0C=EC,3A,E5,32,6C,C5,2,21,01,0,7988,8192,2,1,7,128,4,8,768,3,0,8F,27,30,2,0F,27,0,1,2,1,52,51,0,DA,DF,1,0,0,C0,77,77,77,77,12,26,66,66,66,66,66,66,0,0,〗,,

A159=Samsung,64Gbit(8KP),K9GCG08U0C
Samsung,64Gbit(8KP),K9GCG08U0C=EC,3A,E5,32,6C,C5,2,08,10,0,7988,8192,2,1,7,128,4,8,768,3,0,8F,27,30,2,0F,27,0,1,2,1,52,51,0,DA,DF,0,0,0,C0,77,77,77,77,12,26,66,66,66,66,66,66,0,0,〗,,

网友A:
上面俩跟下面俩,颗粒id都不同啊,下面俩,有一点差别,估计就是时钟或者频率稍微有点小差别,都可以,实际效果应该没大差别,正片用下面的,白片用上面的吧,我是瞎猜的哦,试试就知道了,不过如果盘没坏,折腾个啥,干坏了再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俩跟下面俩,颗粒id都不同啊,下面俩,有一点差别,估计就是时钟或者频率稍微有点小差别,都可以,实际 ...

是两种颗粒,一种是64单颗的,另一种是128单颗的,只是不懂红圈处不同的意思,

其实不懂也不管,只是想确认这个编号的颗粒那个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
没多大区别,开卡就完事了

网友:
上面的是单DIE的颗粒,而下面的是双DIE的颗粒,比如K9UKGX8X7C。这两种颗粒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