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泽奇20W PD快充

楼主(2023-04-20):
一个捡来的充电头没输出,还是单C口的PD快充,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好。

▲全英文参数,输出最大9V 2.22A,牌子ZEQI,上网查了一下有这牌子,中文叫泽奇,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

▲只有一个C口输出,安卓的话只能用双C的数据线,我用airpod试了一下充不了电,功率计也没显示,显然是坏了。

▲这种小牌子的超声波焊接一般不会太牢固,拆机片撬几下基本无损开壳。

▲总体看做工平平,这个8216没查到参数。

▲背面有个同步整流IC被打磨了,6腿的应该是快充协议芯片。

▲检查一遍保险没烧,次级也没短路,在测量变压器引脚的时候发现初级不通,然后就发现变压器好像被摔过,初级线圈也断了。

▲由于初级线圈在里面,只能拆掉次级线圈再操作了。

▲这个次级线圈绕法有点特别,双线并绕的,从中间开始往上下两边绕同样匝数,然后再把线头并起来输出,为何不用单股粗一点的铜线绕呢?

▲拆掉次级线圈,发现是初级线圈最里面的线头断了,还好扯出来也容易,不用重绕。

▲焊接好线头再绕好次级线圈,用黄色高温胶带绝缘,最后装回变压器,测试了一下终于有输出了。

▲打上704固定变压器防止松动

▲试了一下airpod充电功率有点小

▲再试试手机,90%的电有8~9W应该正常了。

▲盖板用704粘回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这里也就承受C口数据线插拔时候的拉力而已,704强度足以,修完又多了个吃灰的充电器了

网友:
是不是机器绕线时候拉得太紧了,摔一下容易断线?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厉害了这也能绕

网友:
能修变压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没配铁块,五星差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只能说这样的做工还算过得去吧!

网友:
运气好+手艺好。

网友:
能修变压器的是高手

网友:
双线并绕可以有效降低变压器次级厚度尺寸,另外多股并绕在高频线路中可以降低集肤效应,在同等线径下提升次级的载流量

网友:
手艺真的好

网友:
厉害,这个断丝了还能接,技术不错

网友:
线可能是摔断的

网友:
花费不少功夫吧

网友:
变压器坏了也能修好

网友:
20W也可以叫快充吗?是不是高于10W的都可以叫快充?

网友:
又多个吃灰的

网友:
高手,一般人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