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不充电不开机-USB管理等芯片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1):
接修邻居的6SP,说充不了电,拿到后检测的确充不了,无反应

拆机,内部好新,一修机

用电源可以开机,测试待机电流28mA

电池用充电板充不了,彻底坏了

找个测试用的电池,开机了,插充电线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

拆下主板,居然硬盘表面的贴纸好像被什么烤焦了的感觉

主板上手术台

不充电且待机漏电先换USB管理芯

尴尬了,怎么换个新的USB管理芯片,还出了个新故障,上电漏电70mA了(原来是上电不漏电的)

既然前不久买了热成像仪,就用上呗,发热的芯片十分明显了,居然是铃声放大IC

这就奇怪了,修前明明上电不漏电的,换了个那么远位置的USB管理IC,怎么就此铃声放大IC漏电了,难道就那么巧,恰好这时就坏了

换新的IC后单板再次上电,不漏电了

再装屏测试下待机也OK了,不漏电28mA

换上新的电池,健康度100%

当然充电也OK了,充电电流2A,装卡试下信号也OK!

完美修复苹果6SP不充电不开机
END

网友:
老哥手艺了得,旧水果产品修的意义不太大啊

网友:
以前拆过多次安卓。去年第一次拆旧苹果,触屏被拆坏了。苹果太精密

网友A:
热像仪查找故障点真的好快

网友:
这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B:
在我多次不良引导教唆之下,入了热成像的坑。

哎呀,真香。。。。

一楼说维修意义不大,我不那么觉得。
练技术也算是意义深远。好技术。

网友C:
这个6sp真的橙色好,值得修

网友:
都入坑了热成像,感觉这真是个维修神器啊

网友:
这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多次不良引导教唆之下,入了热成像的坑。

哎呀,真香。。。。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看着我手上突然暴毙的6SP陷入了沉思,扩容换头无指纹6SP,感觉没修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多次不良引导教唆之下,入了热成像的坑。

哎呀,真香。。。。

他都不懂,什么叫无意义?这机吊打安卓机2000-3000的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6sp真的橙色好,值得修

一修机,当然值得修,目前不卡,给老人或自己备用机,爽得很,这领居家全是苹果机,前不久13前后摔得稀碎,还好主板好的,换了后壳及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像仪查找故障点真的好快

只要是发热的故障就是快,原来用薰松香烟比较慢

网友B:
最近准备自己做适合维修的热成像,我没用过维修用的成品的,有时间沟通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准备自己做适合维修的热成像,我没用过维修用的成品的,有时间沟通研究一下吧 ...

要开发APP,不然不适合维修,我买的这款,海康微视代工的,保修都是找海康,定制的APP,改了好多次才稍完美点

网友:
苹果多老都值得修,因为给孩子听故事那是真好用。

网友:
照片是显微镜下拍的吗?很清晰。

网友:
俺也有个6sp
只不过内存只有16G 太小了
一问扩容要300+
想了想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