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白板遥控器,啥标都没有,像是摩托车防盗器上配的

楼主(2023-04-21):
捡的,表面啥标都没有,看着像是摩托车防盗器上配的遥控器
正面,就仨按键

背面啥都没有

抠开正面软胶帽也没看见螺丝

结果在这里找到开盖的缝

终于撬开了

板子正面
锅仔片手感好,看时间也挺新的

元件都在板子背面

HS2241P是苏州华芯微的低耗高速专用编码电路,内部包含一个一次性可编程只读 电存储器(OTP-ROM)
HS2241P可以根 据用户需要来确定不同的编码,有两种编码可选,最低有 220种(百万次),最高有 240种(万亿次), 可以有效地降低编码重复率

用的2032电池

全家福

这遥控器频率估计是315MHz的,做工一般
难得捡到东西,还都是些没用的玩意,难不成让偶一路按过去

网友A:
看这做工过得去。

元首兄要是一路按下去找着了,别的没干,也没事。

网友B:
隔几十米按一下就成了,这个距离应该有个几十米

网友C:
我电动车就用得这种遥控器 距离挺远的  知道能不能复制啊

网友:
三轮电动车上用的的多

网友:
电动车也有这种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合成频率,应该是 有声表的。  板子上S1应该是声表,所以它的频率不确定,要用接收看一下才知道,R25高放经典电路300-433都可以的。

网友:
像电动车的遥控器

网友:
哈哈哈,继续吃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电动车就用得这种遥控器 距离挺远的  知道能不能复制啊

可以。2241好像是可以学习编码的。。是动态编码的。

网友:
能不能复制

网友:
电动车上的?

网友:
随身携带,到哪都按一按

网友:
到车多的地方按一下,恐怕有意外收获

网友:
有地锁按响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做工过得去。

元首兄要是一路按下去找着了,别的没干,也没事。 ...

万一有台法拉利被按叫唤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几十米按一下就成了,这个距离应该有个几十米

走,周末出去捡车车

网友:
像电动车报警器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2241好像是可以学习编码的。。是动态编码的。

这种叫烧写码的,自身没有编码规则,烧写特定的编码规则进去。   想是谁是谁,可以是1527、可以是HSC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