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维修一个Macbook用的断线电源

楼主(2023-04-21):
同事的macbook电源坏了,用的时候有糊味,拿来让我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发现电线根部已经烧焦了

不光外皮破裂,内芯绝缘皮也破了

电线根部本身有个保护套,这样就有了操作空间

电线是单芯屏蔽线,粗细应该还可以

保护套去掉一节,能留出足够长度的电线

芯线对接完了,外皮单独接一截电线延长

找来模型用的AB补土,再做个长点的保护套

成品完工,虽然不好看,但是好用啊,又省下一笔不是

网友:
最后那图,就不能用长点的包皮么?

网友A:
这个胶有点随意啊,还不如多套几层热缩管,至少把胶都包起来

网友:
搭桥手术治疗!

网友:
虽然不好看,但是好用就行。

网友B:
苹果的线用几年外皮必开裂

网友:
搭桥手术成功

网友:
接法挺好,学习了

网友:
好用就行,别在意啥外观了。~

网友:
这个都有保护的,应该没事

网友:
一般电源线是很少采用屏蔽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线用几年外皮必开裂

关键还是蛋疼的在根部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有点随意啊,还不如多套几层热缩管,至少把胶都包起来 ...

整完才发现热缩管不够粗,不过没法再加了

网友:
热缩管再长点就美观了。

网友:
同事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也是这个位置断开,看来是这个电源的通病!今天是第二次找我帮他再接再厉,这次打了热熔胶加固。其实可以像手机充电器一样做成充电器和线可以分离的设计,充电器做成时下流行的C口输出,充电线一头插充电器,一个插电脑!

网友:
总感觉修的有些糊弄哦。。

网友C:
这个可以把线去了.加个C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把线去了.加个C口输出

只有正负极输出,换c口没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