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没超限但也烧坏了

楼主(2023-04-21):
这样的廉价数字电压表,两线的,说明书上介绍能承受直流3V--30V,表头供电芯片用的是7133,查询参数这种芯片也能承受直流28V,我把它直接接到光伏板的正负极间,用于观察实时电压,光伏板最高电压24V。
第一只接上的第一天中午就烧坏了,经查发现不仅烧坏了7133,而且把主芯片也烧坏了。
第二天又接上同样的一只,还是在中午(电压最高的时候)烧坏,这天特意装了个摄像头监控着,看回放,在中午某一时刻,表头突然不显示数字,接着又亮了一下,之后一阵烟升起,电压表就牺牲了。
我猜测可能是这个时刻电压突变把表烧了。
我想如果在表的两线间接一个小容量的电容(耐压50V的),能否解决烧表的现象?
请师傅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光伏板太阳最大的时候估计电压也高,如果带载小估计就烧表了

网友A:
这个用的稳压器估计是山寨货,扛不住那么高电压,还不如加个限流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网友:
“我想如果在表的两线间接一个小容量的电容(耐压50V的),能否解决烧表的现象?”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稳压器估计是山寨货,扛不住那么高电压,还不如加个限流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

加了电阻,那电压表上显示的数值就不是真实的了吧。

网友:
用量程高点的表吧

网友:
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变化很大的

网友:
嗯,看着做工一般般

网友:
显然是超电压了,换个50V的表不就好了

网友B:
供电部分串电阻,加个保护稳压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用的稳压器估计是山寨货,扛不住那么高电压

网友:
观察光伏板的实时电压,还是用指针表头稳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串电阻,加个保护稳压二极管。

它这个是两线的,供电线也是检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串电阻,加个保护稳压二极管。

想起来了,在电路板上改,把电路板上的供电和检测找出来 ,想法很好,抽空搞一下。

网友C:
前面上个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分串电阻,加个保护稳压二极管。

昨晚按照你的方法改进了,用可调电源试过,到30V都没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上个7805

用11楼的方法解决,应该可以了,昨晚用可调电源调到30V都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