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拼多多分控插排 这是铜的吗?

楼主(2023-04-21):
拼多多来的分控插排,坐到电脑前才想起来没拍正面照,大伙凑合看:

插头 质感很差 油光发亮 按经验很不耐折 也很软

螺丝打下,很好拆,普通十字螺丝

全貌,一体”铜“条 除了指示灯没有焊接 小细节:地线的铜条颜色很明显暗淡,似乎零线的和火线的铜条也不太一样

非常经典的假地线....

接驳处细节,这种设计很不好,插入的时候很容易顶住弹片导致变形进而接触不良发热甚至起火。

==============================分割线=================================
这线肯定不是铜线了,可能是铝镀铜,或者什么合金,那这个插排里的“铜”条是铜吗?是的话又是什么铜呢?还有就是很好奇 那种水管阀门/连接件 是铜吗,总感觉不像是铜,生锈会发黑,有的还会断...

PS:挺有意思的,刚看了线是铝镀铜,整个插排都这种做工了,线头居然还给压了端子,总体感觉是很奇葩,说它好吧,用料垃圾,说不好吧,一些细节还是有的(比如一体铜条压了一些道子增加强度,后壳有突起顶着铜条不虚接)有很多三无产品就是这样,不乏设计精巧的小玩意,但最终产品体现出来是有设计没用料。

再来看看另一个贴

再拆一华马老国标带过载保护排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77&fromuid=1307734

网友:
这用料……地线应该是没芯的吧?地线铜条是不是铜的无所谓了。即使纯铜排,这尺寸也恐怕也支撑不了10A。带点充电器算了。水管阀门/连接件 是铜的,氧化铜是黑色的

网友:
上磁铁看看吸不吸得住

网友:
黄铜   还好吧,小功率使用即可

网友:
看着是黄铜么

网友:
就算是黄铜也是分等级的,以前在五金厂上班,2mm厚的黄铜用磁铁可以吸住,记得那还是出口的单子

网友:
插一排充电头给手机充电还不错,用哪个开哪个。大功率的就不要上了

网友:
这插排做工有点简陋

网友:
没有保护地线,不安全

网友:
不错了,还是一体铜条,不是一堆线

网友:
是不是合金铜,就是那种回收来的重新熔炼的。

网友:
看地线空出来就知道肯定没蕊,所以这种垃圾产品更不可能用铜,最多就镀铜 。

水管阀门/连接件很多也是镀铜,磨刀石磨几层表面也会很快发黑,无论如何反正也不会是纯铁纯铜。

水管阀门/连接件一般较好的也只会用合金铜 ,极少有用纯铜。也有选用316不锈钢。

网友:
水管阀门那些便宜的好像都是用的非标铜材,铜含量低杂质多所以容易断,上面排插用的应该也是这类铜材吧甚至是镀铜也有可能,小功率使用就没所谓了分控的方便

网友:
不锈铁镀铜吧

网友:
小功率使用

网友:
3插2芯,应该是铜的,要是铁线也不会省那一根了。

网友:
铜是铜不太好罢了

网友:
买过煤气灶,保灶头铜的,看着也是黄铜样,锉下的屑也是黄的,就是磁铁能吸住

网友:
这种排插临时应急、或者小功率长期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早就不用拼夕夕了,质量真的不敢恭维,宁可加点钱淘宝或者直接小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