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黄鱼100块买了一个精影RX580显卡,拆开清灰换硅脂

楼主(2023-04-21):
黄鱼卖家描述,该显卡跑鲁大师黑屏,跑甜甜圈死机重启,价格从两百块不包邮一路降到100包邮。
买回来看了一下,是知名寨厂精影出品,双热管双风扇大铝块散热器。

成色尚可,灰尘不多,但是接口腐蚀严重,应该是泡过澡了。

标签显示是2021年出厂的,pcb比较新,pcb背面的电容没有发黄,看来炼丹时间比较短。

双热管大铝块散热器,能兼顾到显存和供电的散热,热管比较细,这种散热器不如那种铝片叠起来的效果好。

海力士的gddr5显存,一共8G,显存表面和附近有油渍,这是矿卡的标志,挖矿会超频显存,发热量比正常显卡要多的多,会导致显存散热硅胶垫里的硅油渗出来。

核心,上面的硅脂还没完全干。

核心上的钢印,215-0876406,是570,580的核心

这卡有点问题,冷启动的时候会黑屏,过一会会自己恢复,跑新版鲁大师17w,跑甜甜圈五分钟85℃
,显卡风扇声音有点大,我加了一点润滑油也不管用。
总体来说100块还可以,核心和显存都是好的

网友:
合格的机会、适合的价格

网友A:
这个卡耗电厉害吗?要不要独立电源

网友:
我以为楼主是来修复这块显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耗电厉害吗?要不要独立电源

满载150w功耗,需要8pin供电,电源至少要350w

网友:
这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看卖家描述,感觉会没法长时间玩3a。
不玩3a的话,也用不着这种费电显卡,修不好就是块鸡肋

网友:
这价格真不如再舔个几十块钱买个好的

网友:
是不是超频后用的时间长了,温度高了,就死机了?把频率降回来试试?

网友:
不敢在海鲜市场买显卡。

网友:
看运气吧!不知道啥时候会

网友:
其实降一下核心和显存使用是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型号的卡就应该降频使用才完美。

网友:
215-0876406,是RX470的核心,09开头的才是RX5系

网友:
矿工版,写的好中肯

网友:
用满3年就值了

网友:
还要这啊,坏的不值。

网友:
矿工版,矿山专供。

网友:
一直想捡个,可是又怕到手不得行,已经翻车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