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简单拆修wiltal电陶炉有1300瓦功率

楼主(2023-04-21):
『X拆解』简单拆修wiltal电陶炉有1300瓦功率
电陶炉,钢化面板掉了,正反面

揭开玻璃面板

底座,螺丝,拆开,里面渗水

电源板,和电陶炉底座

按规则,先拆下来看看

好的,除了水渍,貌似没有问题

看细节,有防水涂层

按钮,触摸的

底座,类似电磁炉 ,中间有个测温点

既然眼观没事,那就直接粘了,废了一坨黑色704硅脂

静止24小时后通电

很好,热死了。、。

传说中的红外加热。

网友A:
感觉很像90年代流行的电炉子

网友:
这东西超费电

网友:
效率没有电磁炉高

网友:
这东东拿来预热电路板,拆焊BGA等芯片贼好用。

网友:
效率比较低些, 一年就用几次.

网友:
这就是电炉子

网友:
以前的电炉

网友:
这东东不挑锅具,陶瓷也可以加热,所以在餐桌上可以用来加热陶瓷盘里的菜。

网友:
这个就是过去的电阻丝炉子加了调温和显示及控制功能吧

网友:
5楼是正确打开方式

网友:
电炉加个面板变陶炉了

网友:
电炉子、卤素管小太阳,加个玻璃面换成酒红色,都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
我的电陶磁炉,是陶磁瓦罐。是煲汤用的。

网友:
电磁炉已经够费电了,这个更耗电,不过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2021年的产品,里有汤锈迹。

网友:
通过玻璃面板传递热量效率是不是更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像90年代流行的电炉子

就是电炉的子子孙孙

网友:
就是一个电炉。

网友:
就是个点炉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