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X8200PNPB1料板SM2262EN开卡求助 No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 and CE

楼主(2023-04-21):
小黄鱼上买的一片威刚SX8200PNPB1料板,2G三星缓存,贴两片PF29F01T2ANCTH2,颗粒应该没问题,自用2263XT上拆的(主控坏)。按照“唐醋鱼30490”大神的帖子,改了vccq电压,拆了背面两个电阻。flash ID都能认,就是一直卡25%。各种缓存设置都试了,CREATE IMAGE也是每次都点,就是一直卡25%。大佬们帮帮忙看看咋回事。感谢!

Read ID Fail/No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 and CE

网友:
内存大小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
感觉像是缓存问题。

网友:
缓存设置成1024M或者2048M开看看。1G的缓存设置成128M,估计识别错误。

楼主(2023-10-16):
已经搞定了。缓存上的焊盘有氧化,刮一刮重新植球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