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和cm311-3-YS 晨星2+8安卓9 TTL破解教程

楼主(2023-04-21):
固件特点:
1、本固件在CM311-3-YS 盒子上测试可用, 其它盒子请慎 重使用;
2、支持原装遥控器,语音蓝牙遥控器;
3、固件压缩包有刷机教程,请一定仔细阅读。
4、刷机后三网通用,可自由安装应用;
5、刷完后无需任何收费激活,开机直接进入桌面(内置沙发桌面)
TTL破解步骤:

1、根据图示连接TTL;
2、盒子开机,立即按下电脑键盘“回车”键,进入u-boot模式
3、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U盘,将全分区文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插到盒子上;
4、根据附件教程输入命令就可以完成刷机;

固件下载链接:
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Ccoahhi82k7SWuzEVURSA   提取码:w4d7
备用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QSqPuV78 密码:pd83bn

补充内容 (2023-5-4 12:44):
CM311-3ys 固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vT2HYYFmFTBKT5UvvUj2Q?pwd=1s6h
提取码:1s6h

网友:
最近很火,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我的型号 备用了

网友:
刷机教程:
1.TTL连接好,能正常跑出码后关闭电源;
2.电脑键盘回车键按住不放,打开盒子电源开关,显示CP2#,松开回车键;
3.复制setenv devicestate unlock ,粘贴后按回车;
4.复制saveenv   ,粘贴后按回车;
5.复制avbab disable-verity ,粘贴后按回车;
6.关闭盒子电源。
7.将刷机固件system.img复制到U盘,U盘为单分区FAT32格式,U盘插到盒子,靠近网口的USB口;
8.电脑键盘回车键按住不放,打开盒子电源开关,显示CP2#,松开回车键;
9.复制usb start 0 ,粘贴后按回车;
10.复制 usb_partial_upgrade_to_emmc system.img system
粘贴后按回车,等刷机结束,关闭电源再打开重启,开机后根据命令选择恢复出厂后重启正常进桌面。

网友:
只能TTL破解吗?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固件,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
“九联UNT403G免拆机u盘刷机步骤:

1、使用可以操作机顶盒的红外遥控器连续按压遥控器第2、第3功能键打开多媒体界面,选择我的应用打开adbConsole程序,打开adb功能;

2、电脑端执行一键替换recovery文件替换rec文件;

3、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U盘,将update.zip文件拷贝到U盘根目录;

4、U盘插机顶盒自动复制文件刷机;”

看起来不需要TTL啊,并且你确定是CM311-3?

网友:
现在盒子都是安卓9了,厉害

网友:
S905 La2 2+16G 比这个要差一点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码是跑出来啦,就是没有固件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固件,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
“九联UNT403G免拆机u盘刷机步骤:

403G不需要TTL,311-3需要

网友:
这个家里也有一个,标记一下,照图试下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固件,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
“九联UNT403G免拆机u盘刷机步骤:

你好,请问你找到刷机固件了吗?我刷机显示UP主:我输入avbab disable-verity   回车后显示   Unknown command 'avbab' - try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