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已解决)西普尔SP330A-60电瓶车60V充电器坏了,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3-04-21):
一直好好的,昨天掉地上一次,今天就不能充电了,指示灯不亮了拆开看了看,都好好的呢,请大神指教

………

看起来各个元件都特别紧实,我就纳闷了。万用表一测,输入电压0
进线莫名其妙里面断了,打个蝴蝶结,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是电动车充电器MOS管烧糊了。换了一个就好了。你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看大电容变压器焊脚有没有跌松,
再上万用表测下,才能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变压器引脚是不是有断的或虚焊的,这个充电器做的还是不错的该有的部件都有

网友:
充电器做工还不错

网友B:
电路板的焊点,特别是大的发热元件的焊点,用电烙铁补焊。
还有电源线使用万用表测量通断。
一般就是这两个问题就好了。

网友:
不懂电子的不建议自己维修,比较危险,这种情况一般是焊点脱焊了,铜皮撤断了

网友:
看看论坛里那个修变压器的帖子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种电动车充电器可不可以加PWM改可调电源,给直流电机供电(比如小台锯、小台钻)?

网友:
可能它大限到了 安吧

网友:
板子背面补焊一遍即可

网友:
看做工很不错,然后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估计是摔的有虚焊了,要点时间慢慢找。

网友:
如果是摔得 检查焊点有没有开焊 电路板有没有断裂

网友:
图标目测挺好的。看看哪里松了

网友:
把大焊点补焊试一次,

网友:
摔的话一般是变压器松了或断了了,,要仔细看或摇一摇

还有可能是几个大电容或散热器上的管子松了

网友:
实在看不出来就加点松香,

把那些个大焊点 加焊一遍,有烙铁的话是很简单的事了

网友:
变压器,大电容,功率管补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焊点,特别是大的发热元件的焊点,用电烙铁补焊。
还有电源线使用万用表测量通断。
一般就是这两个 ...

兄弟,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引脚是不是有断的或虚焊的,这个充电器做的还是不错的该有的部件都有 ...

哦,那谢谢大家鉴定了,是在他们电瓶车实体店里买的专用的,2018年买的时候,收了我8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