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怎么把收款音箱改成蓝牙音箱

楼主(2023-04-21):
有没有大神能帮帮我 怎么才能把这个微信收款音箱改成蓝牙音箱 我自己试了 蓝牙模块输出的信号接到4830芯片的6 7脚没有声音 谢谢啦

网友A:
没 必要。专用品。

网友B:
找个带功放的蓝牙板最简单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这种板子上4830芯片的6 7脚为什么我把音源线接上去后不出声音,按道理来说这个是单声道AB/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接在音频信号输入脚上出声音才对啊。。。

网友:
买个蓝牙模块直接接喇叭

网友D:
你资料没看仔细啊4830的4脚接个高电平,就应该出声了。
你蓝牙模块是杰理啥型号的,看看有没有使能脚,就是工作时会输出高电平的,用那个脚接个电阻连到功放芯片的关机脚上去

网友:
思路不错,我也曾经打过这样的主意,就是没兴趣搞

网友:
蓝牙音箱有的很便宜

网友:
蓝牙模块的杰理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参数?有参数会更好改

网友:
等待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E:
4脚为关断脚,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资料没看仔细啊4830的4脚接个高电平,就应该出声了。
你蓝牙模块是杰理啥型号的,看看有没有使能脚,就是 ...

我对芯片一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4脚为关断脚,低电平有效

这是我的蓝牙模块 是给那个4830第4个脚一个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 必要。专用品。

就是有个闲置音响想捅咕捅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带功放的蓝牙板最简单

还得从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这种板子上4830芯片的6 7脚为什么我把音源线接上去后不出声音,按道理来说这个是单声道AB/D类 ...

我也这么想的 没想到接上没声音

网友:
内脏全拆了。换内脏。。只留喇叭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4脚为关断脚,低电平有效

我想问问 您说的低电平 是啥意思 是给一个低电压吗

网友:
好像蓝牙音箱也不贵吧,夕夕上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