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四部曲之T12的那点事,白菜白光驱动分析和热偶的粗浅知识

楼主(2023-04-21):
前三部:
本帖内容:
一、白菜白光控制器(616)的原理
二、热电偶相关知识
三、T12使用的热电偶分度的验证

白菜白光,一般是使用白光FX951焊台的发热芯和一只运放组成的烙铁主体,外接一个24V的直流电源既可使用。
FX951的发热芯使用是发热单元、热电偶和导热头一体化的,加之使用单片机控制温度,所以控温精准、导热快,回温快。
当年使用淘汰下来的T12发热芯是当废品论斤卖的,直到某大神使用运放及PMOS控制发热芯的出现,因其简洁小巧俗称“一元钱板”,后被电子爱好者所青睐,因此T12的发热芯焕发了第二春。
后又经各路大神不断改进,使用单片机控制,回归了应有的功能(控温精准,休眠等),而且还比原装的FX951便宜。
上以题外话,下面以616控制器的4.0版进行分析。
一、白菜版(616)的原理
抄图如下:
从左到右分为五个功能部分:温度设定、温度比较、滞回比较、驱动、开关。另外就是电源变换和指示
(一)温度设定部分:
不同版本的616控制器的这部分是有些区别的,以4.0版本的为例说明。
通过R10R9R8和可调电位器RT组成的分夺网络,将5V电压时行分压,得到一个毫伏级的线性电压区域。
这部分电路可以通过三角形-星形变换进行等效后时行计算。
变换公式如下
计算后,线性不错。当RT触点开路后,所得分压值为4.55mV,比较安全,烙铁头温度二百多度吧。
(二)温度比较分部
运放U1.A的端③脚通过电阻R5接到发热芯上,对串在加热单元的热偶进行采样。反相端②脚为温度设定值,当温度设定好后,运放U1.A会以此为参考进行比较,并在①脚输出(同相控制)信号。
当热电偶的电压值低于设定值时(如刚加电),②脚电平高于③脚电平,①脚输出低电平;
当热电偶的电压值高于设定值时(温度过高),②脚电平低于③脚电平,①脚输出高电平。
(三)滞回比较分部
运放U1.BR2组成滞回比较器,R3R1分得固定电压(2.5V)给运放同相端⑤脚,作参考。R4与C1可以理解为一个积分电路,接运放的反相输入端⑥脚,此时,这个单元电路就相当于一个单稳电路,常(稳)态是⑤脚低于⑥脚,⑦输出低电平。
二极管D1是这个单元电路的输入端,其导通可以对C1放电,相当于一个触发信号,但是个低电平触发(不是下降沿)。
当输入一个低电平时,D1导通,C1通过D1放电,⑥脚电平下降,低于⑤脚固定电平时,⑦脚输出高电平;
当输入一个高电平时,D1截止,C1通过R4充电,⑥脚电平升高,高于⑤脚固定电平时,⑦脚输出低电平。
电阻R2是正反馈电阻,一个是使⑦脚输出的反转具有滞回,提高抗干扰能力;另一个也加速了反转过程。
(四)驱动部分
NPN三管Q1完成。
当输入高电平时,Q1导通,Q1c极为低电平,电阻R7上有正向压降;
当输入低电平时,Q1截止,Q1c极为高电平,电阻R7上没有压降。
(五)开关部分
Q2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Vgs为负值时才能导通,这个PMOS管的选择除了耐压和电流外,还要注意使用开启电压
较低的管子,若管子不能完全开启,则发热较为严重。
Q2G极的S极接有电阻R7,所以:
R7上有正向电压时(Q1导通),Q2Vgs为负值,Q2导通,发热芯开始加热;
R7上没有电压时(Q1截止),Q2Vgs为零,Q2截止,发热芯停止加热。
(六)电源及指示部分
78L05将输入的加热发热芯的高电压(24V),稳定到5V,为运放提供电源,也为温度设定部分提供基准电压。
LEDG为绿色发光二极管,指示电源工作正常;LEDR,红色发光管指示正在进行加热。
(七)整个电路的控温过程
a)当②>③时;①低;D1通;C1放电;⑤>⑥;⑦高;Q1通;Q2通;加热;C4充电。
b)当②<③时;①高;D1止;C1开始充电;⑤>⑥;⑦高;Q1通;Q2通;加热;C4充毕。
c)当②<③时;①高;D1止;C1达到固定值;⑤<⑥;⑦低;Q1止;Q2止;停止加热;C4放电。
C4放电完毕时,若未达到设定温度时,将出现②>③,重复abc
若达到设定温度时,将停在c,等待发热芯温度下降,直至②>③的现出,进入到a。
些电路的核心就是间歇地对发热芯进行加热,在间歇期,利用不加热的时间对热偶进行采样,判断发热芯的温度。
电路中C4、R5决定加热间隔,C4从电源电压放电到热偶电压的时间就是加热间隔;C1、R5决定每次加热时长,C1从零电压充电到固定电压的时间,就是加热时间长度。
电容充放电时时间t=R*C*ln[(V1-V0)/(V1-Vt)],
其中:V1为电容放电最终的电压(理想设定为0V);
V0为电容上初始电压;
Vt为t时刻时电容上的电压。
加热间隔就是C4从电源电压开始放电,放到热电偶的电压终止,设电源电压为24V,热偶电压为10mV。
以下为估算:
加热间隔估算t=R*C*ln[(V1-V0)/(V1-Vt)]=10K*0.01u*ln[24V/10mV]=0.778mS;
加热时间估算T=200K*0.1u*ln(2.5V/0.7V)=71.4mS。
加热的间隔和每次加热的时长将决定升(回)温速度和控温的准确性。如果加热间隔很小、每次加热时间很长,则升(回)温速度加快;但加热时间太长就会控温不精确。有的电路是减小加热间隔上做改进,职在C4上并一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进行限幅,使③在加热时的电平钳位在一个较低的范围,这样,在加热间隔时,③可以很快回到热电偶的电平,从而缩短加热间隔。
设二极管正压降为0.7V,
加入钳位二极管后加热间隔:T=10K*0.01u*ln(0.7V/10mV)=0.425mS;
快了多少倍:ln(24V/10mV)/ln(0.7V/10mV)=1.83,将近两倍。就是说加热间隔缩短了约两倍。这样升(回)温的速度也快了不少。
网上另一种交流版电路:
(八)这里顺便说一下白菜T12电源需求,由于其发热芯的直流阻抗为8欧姆,这就决定了其在不同直流电压下所需要的电流也是一定的,借一张图了解下:
二、热电偶相关知识
热电偶,就是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AB组成一个回路,其两端相互连接时,只要两结点处的温度不同,回路中将产生一个电动势,该电动势的方向和大小与导体的材料及两接点的温度有关。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两种导体组成的回路称为“热电偶”,这两种导体称为“热电极”,产生的电动势则称为“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Seebeck effect)。
热电偶回路中热电动势的大小,只与组成热电偶的导体材料和两接点的温度有关,而与热电偶的形状尺寸无关。
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制成热电偶分度表;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0℃时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主要按照性能分以下几种:SRBNKEJT等几种分度号。其中SRB型电极中含有铂,是贵金属热电偶。
不同热电偶分度表:
极性组成:
SEEBECK系数
热电偶修正
常用的K型和N型分度表如下
三、T12使用的热电偶是什么分度的?
以前也从没有注意过T12使用的是什么分度的热电偶,先进行一个测量,找到N年前的一个头子,磨去尖头,使更接近其热电偶。
(一)外部加热测量
使用FX888焊台加热T12
当时的室温,
30度时,热电偶电压为0.4V,表不行阿,
测量了上升和下降
结果:
(二)自加热测量
又找来一个N年前买的616控制器,草草接上,
用三只破表测量,
两个热电偶尽量靠近,加上保温,
整体情况,
室温,
测量时,出现了在加热时,采样超量程(中间的胜利表)的情况,很难抓到准确数据。
过程中也给C4并联了二极管,
话说,这个测量过和太虐人,数据肯定不准,因为设定电压也会变化,不是想像中的样子,加之环境、万用表的表笔线长、板子对表的阻抗、表带来的干扰等等,只能是个验证了。
记录了一大堆,
结果,
从测量情况来看,接近N型热电偶,但又比N型热电偶的塞贝克系数小一点,不知使用了什么热电偶。
又或许是测量中有各种因素影响,根本不准确。
但是,616控制器设计设定的最低电压4.5与最高电压10.4对应测量出的T12头温度是200℃和450℃,计算出的SEEBECK系数是24uV/℃,比N型的(27 uV/℃)也是小的。
这个T12的发热芯还是捡回半条命,
这里留个坑,看谁来踩

616控制器就不上PDF版了

这个周末虽然只休息一天,但还是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
非常详尽,厉害厉害。

网友A:
这个周末为什么只有一天?

网友:
主要还是靠电路巧妙。

网友:
后排围观听课~

网友:
认真学习中。等待授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周末为什么只有一天?

调休啊,全国都调休啊,下一周五一假期

网友:
说的很详细,现在流行高频的了,在整个高频的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拆分的太仔细了,又增加了姿势量。

网友:
有没有可以无脑入的T12焊台啊,价廉物美的那种,求推荐,谢谢

网友:
太详细了,辛苦辛苦!!

网友:
太详细系统了,得慢慢看!

网友:
后排学习jf的长篇巨著,既然是系列剧,应该还有前传后传外传和番外篇吧?

网友:
坐看大神的精彩帖子。

网友:
616属实大神了,巧妙的很,用起来也还行。

网友:
谈经论道 , 吃准吃透, 重在实践。。。。

网友:
很是详实,思路清晰,对我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感谢楼主

网友:
功夫够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