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都在说蓝牙,那么我也来说几句,别上当,价格便宜的才是最合适

楼主(2023-04-21):
说到底,蓝牙就这么简单,只能听个响,别说保真或者好听,三块多包邮的最合适,现在好像要5块或者六块钱了,我那时候买便宜,就是那个小方块,当然几百块钱的都没这个好用,

网友:
是说这几块钱的和几十块的,音质一样?

网友:
3元 5元的有链接吗 没见过啊

网友:
你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网友:
我买的CSR8675带LDAC支持的模块 不过这个模块现在买好像都不带LDAC了

网友:
几块钱解决问题,这就是科技啊...

网友A:
只能听个响, 其实只要你播放不是垃圾  256以上码率 差别不大了。

网友:
木耳朵能听到响就行

网友:
高档的这种都是带独立解码芯片的。你这个集成这么高好不到哪里吧

网友:
既然都蓝牙了,只能听听了

网友:
一般听不出来,确实是越便宜越好。最好要那种没有提示音的。

网友:
都是耳朵惹的祸  适合自己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兼容啊,驱动没有,装不上啊,没反应啊。
那些管卖不管埋的小厂真是气死我也。换了个设备和系统等于废了。

网友:
买过一个带蓝牙的,但不带功放,因为家里有个有源音箱。

网友:
买过第一图的兰板, 5.8包邮 加个电池和充电板,做个蓝牙接收器, 优点是接通后没有提示音, 没有底噪,效果不错.
不喜欢那种接收带提示的.

网友:
无线LDAC的音质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一张图的方块蓝牙,买了3块。买的好像是10元一块吧,,说的是pro镀金版,,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听个响, 其实只要你播放不是垃圾  256以上码率 差别不大了。 ...

确实是,至少多数人已经听不出区别了。

网友:
现在要求只听个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