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TG60-1029ED(S)洗衣机变频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1):
亲戚家一台小天鹅TG60-1029ED(S)洗衣机坏了,现象是电机左扭一下就不动,等一会右扭一下也不动,都是一动就停,而且相当无力。面板上无故障代码出现。

拆开查变频板,

拆下变频板,分析一下接线。

死马当作活马医,开始上电测试。电源经820R电阻经整流后得到高压,一路高压到变频模块,一路经DC-DC变成15V低压,低压一路供继电器,另一路经7805稳压后供单片机。

经测量,主电容上有高压,DC-DC有15.6V电压,7805有5V电压,均正常。但继电器没有吸合。
查继电器供电,没有15V电压。查继电器电路,也是常用的形式,即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经三极管导通接地,然后继电器吸合。因此,在不吸合时线圈二头都有15V电压才对,可是二头都没有电压。

清除继电器周围的软胶,看到有二支221的并联贴片电阻,串接在15V和继电器线圈上,用表一量已开路。

查看开路的贴片电阻细节

直接并联换上100R色环电阻再上电测试,继电器有吸合动作。

修复后的整板

故障成因分析,刚上电时经820R电阻整流后给450V/470uF主电容充满电,当电机开始动作时,由于820R电阻的限流作用,主电容上的电能迅速耗尽,所以只能动一下就停,等充满后再动一下。电机刚动时,霍尔元件能检测到电机动,所以主控板上也没有显示故障码。

上机后一切正常,成功修复。

希望对有此故障洗衣机的坛友有所帮助。

网友:
这是继电器的限流电阻吗?估计功率大,散热不好被捂死了?

网友:
“小天鹅洗衣机”几个字把我吸引进来了,因为我家有一台很小的小天鹅洗衣机,买来后一般 都没有用它因为太小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这才叫维修,换板只能称为熟练Z

网友A:
有时候厂家好心做坏事,有事没事就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厂家好心做坏事,有事没事就打胶!

不打胶,,南方起码一半机挨不过保修期

网友:
有事没事就打胶!

网友:
变频系列毛病真多,都是变频板出现的问题最多,败笔

网友(2023-05-25):
多多学习,说不定哪一天就用上了

网友:
发热多,高压部分,都是易损件。

网友B:
电阻怎么这么容易坏,高温?若是高温,并联的这个电阻是不是过不了多久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怎么这么容易坏,高温?若是高温,并联的这个电阻是不是过不了多久也会坏? ...

胶里有硫化物,覆盖在贴片电阻上,电阻就容易坏。

网友(2023-09-05):
这么不起眼的故障查起来的确有点费劲,不过你这个主板没打胶,修起来很方便,那种被胶灌死的只能换主板。

网友:
继电器是12V的,串电阻用在15V上。想法正确,电阻功耗不够,发热时间长了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