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做美的电磁炉发热盘接头,用铜线补长

楼主(2023-04-21):
昨天非常感谢帮助,得以修复,找出以前捡的烂电磁炉板,再重做发热盘接头,这样应没多大问题了,上图。

网友:
你这是铝线哦!

楼主:
是铝线,只能铜条对接(压接,铜铝接头处砸压接)。

网友A:
铜铝这样压接寿命不长,建议用铝焊丝焊接

网友B:
铜铝是不能这样接的,材质不同,你不如直接压进接线耳

网友C:
看着金灿灿的,还以为是铜线,没想到是铝线,这年头,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是连铜线都不舍得用了,真是可以呀

网友D:
同款电磨,不知道丢哪吃灰去了。这变压器就这么拆了,功率不小吧,不如拆个废插座从里面拆点铜条用

网友E:
不如铝线直接压到OT端子里

网友:
铜铝接法不如直接压紧线管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铝这样压接寿命不长,建议用铝焊丝焊接

不管它了,搞好也是放着了,用的太少,一年难用两次。目前炒菜是2500W调温电炉,就是在炉盘里一圈一圈的那种电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铝是不能这样接的,材质不同,你不如直接压进接线耳

那样的话,铝铜接触面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金灿灿的,还以为是铜线,没想到是铝线,这年头,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是连铜线都不舍得用了,真是可以呀{: ...

厂家好多年前就干铝线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电磨,不知道丢哪吃灰去了。这变压器就这么拆了,功率不小吧,不如拆个废插座从里面拆点铜条用{ ...

电磨用的少,只是有时方便些,那是电抗,没啥用,到是遇到微波炉变压器,铜条多片可搞点焊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铝线直接压到OT端子里

那样接触面太短,这接线耳处上锡的,铝与铜条对接处用锤砸平了。

网友:
铜铝不能直接接在一起的。如果接在一起的话,会产生电化学腐蚀。很快铝就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接触面太短,这接线耳处上锡的,铝与铜条对接处用锤砸平了。

铜铝直接对接烧得快,OT的接触面够的

网友:
网上百度到的,这是铝线盘烧接头问题的根源,不好解决的:
铜铝连接的电化学反应(腐蚀)为铜和铝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将它们简单连接在一起会发生电化学反应(腐蚀)。时间稍长,连接处接触电阻会增大、发热,造成电路时通时断,电压忽高忽低,甚至引起火灾。
铜铝导线一般不能直接连接,因为铜铝两种金属的电化性质不同。如果将他们直接连接,一旦遇水,二氧化碳及其他杂质形成的电解液时,就形成了一种化学电池,这是由于铝易于失去电子成为负极,铜难以失去电子成为正极,于是在正负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1.69V的电动势,并有一个很小的电流通过,腐蚀铝线,即所谓的电化腐蚀。这样就会引起铜铝之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当有电流通过时,将使接头部位温度升高,而温度升高有加速了接头腐蚀,增加了接触电阻,造成恶性循环,直至烧毁。当铜、铝导体直接连接时,这两种金属的接触面在空气中水分、二氧化碳和其他杂质的作用下极易形成电解液,从而形成的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为何一定铝是负极,失电子,主要是元素自身电势决定的使铝产生电化腐蚀,造成铜、铝连接处的接触电阻增大

网友F:
这接法  用一时可以  长久吗不好说。。。压鼻子方式是不是更好

网友:
铝盘这样接也是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接法  用一时可以  长久吗不好说。。。压鼻子方式是不是更好

谢谢,不管它了,有机会找个铜线盘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