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8欧姆的喇叭并联8欧姆电阻改4欧姆

楼主(2023-04-21):
我有一对4寸二分频卫星箱,原高音喇叭标的是4欧姆20W的功率,现在手头上只有8欧姆20W的高音喇叭,想通过并联一个8欧姆5瓦的水泥电阻来代替损坏的高音喇叭,请教咱们坛里的影音高手们这样用可以吗,这个8欧姆的高音喇叭并上电阻后对整个箱子有影响吗,可否这样使用呢?

网友A:
并一个阻抗匹配吗?但并联功率减半了吧

网友:
会损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一个阻抗匹配吗?但并联功率减半了吧

不是很懂音频这方面,所以请教大家。

楼主:
也就是8欧5W的电阻跟20W的喇叭并起来虽然是4欧姆了,但是整体功率小了是吗?

网友B:
阻抗不对,可以用两只8欧喇叭并联代替。

网友:
不用并电阻,直接用,你喇叭阻抗高了,声音会变小,灵敏度不够的话,高音会不足的。阻抗不用考虑,那是低音喇叭的事,而且那个只是针对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子

网友C:
感觉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不对,可以用两只8欧喇叭并联代替。

目前箱子上只有一只高音喇叭的位置,没法并两个8欧姆喇叭装上,所以考虑在一只8欧姆高音喇叭接线柱上并一个8欧姆电阻。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直接用就可以了

直接用的话两个喇叭阻抗不匹配,4欧姆的中低音会有烧坏的危险吧,想在一只8欧姆的高音喇叭上并一只8欧姆电阻实现4欧姆的阻抗。

网友:
直接用即可,没问题的,并联电阻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的话两个喇叭阻抗不匹配,4欧姆的中低音会有烧坏的危险吧,想在一只8欧姆的高音喇叭上并一只8欧姆 ...

烧喇叭???不会的

网友D:
标准的做法是使用2:1线间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最简单的做法是直接接上,不用任何处理。

至于优缺点,见智见仁吧。

但是,我就不明白,并联个电阻,会起到什么作用,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
8欧和4欧,哪个声音更大呢/

网友:
8欧姆是、阻抗不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做法是使用2:1线间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最简单的做法是直接接上,不用任何处理。

在网上看到有这样说的,所以问问大神们能否这样实际使用。

网友E:
8欧直接上,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欧直接上,不会烧

8欧姆直接上是高音喇叭,这样会不会高音喇叭的响度比较低呢,功放的输出是4欧姆的。

网友:
音箱的阻抗是不用匹配的,只有匹配灵敏度,球顶的高音大多数情况下灵敏度比较高

4Ω的低音配4Ω的高音一般会在高音上串联一个4.7Ω的电阻以降低高音的灵敏度,得到比较平滑的频率响应
所以楼主4Ω的低音配8Ω的高音先看原分配器上高音输出有没有串联的电阻,把电阻去掉,直接换8Ω高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