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这样的电动吸锡器好用吗?

楼主(2023-04-21):
        有时电路板上拆多脚元件,使用电烙铁、空心针、手动吸锡器等,感觉都不太方便,看到网上的这种电动吸锡器,演示上看着很好用,有使用过的坛友给介绍一下好用吗?还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A:
还行,有些场合还是比较方便,头跟台式一体的的类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有些场合还是比较方便,头跟台式一体的的类拟

谢谢回复!想入手一个,因不知道好用不(好多工具看着不错,实际不好用),求助于热心的坛友。

网友:
脚多的可以用热风枪,吸锡器主要目的是清锡不是拆件...

网友:
还行。可以用呢。

网友B:
要求不高的可以一用。对于单面板还行,双面板勉强行。4层板以上就不要有要求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可以参考下面链接,我做的电动真空吸锡器+焊台二合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
不是不好用,是不会用吧?
或者没有用到合适的场景。

网友C:
单面焊盘可以用。双面焊盘几乎没效果。锡吸不出来,因为锡没有完全熔化,或者熔化了也不能将元件脚和焊盘完全分离。
热风枪想把元件全部烤糊了吗?
工厂的正确做法是:焊盘向下,浸入小波峰炉,向上拔出元件。
没有波峰炉就用70W以上的焊台,焊盘向下,用T形烙铁咀或者多个烙铁咀,同时加热所有焊盘,向上拔出元件。
焊盘向上,锡流到背面越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可以一用。对于单面板还行,双面板勉强行。4层板以上就不要有要求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是千古不 ...

谢谢!你这个太厉害了,我一个菜鸟是干眼馋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啊,应该是把两者结合为一样东西了吧。

网友D:
我用手动吸锡器,反正一次都没成功过

网友:
有一种便宜的,十几块钱的手动电热吸锡器,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手动吸锡器,反正一次都没成功过

吸咀套一截硅胶软管你会发现好用得很,像饮水机里面那种就行,软管可以增强密封性。如果是拆掉了元件,清理焊盘孔里的焊锡的话,可以先固定电路板,烙铁在一边加热,吸锡器在另一边吸,这样可以吸得非常干净。

网友:
这种电动吸锡器我也关注一段时间,听说使用中抖动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吸咀套一截硅胶软管你会发现好用得很,像饮水机里面那种就行,软管可以增强密封性。如果是拆掉了元件,清 ...

套了一截热缩管,板子厚加热另一面没用,烙铁加热焊点撤下一秒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面焊盘可以用。双面焊盘几乎没效果。锡吸不出来,因为锡没有完全熔化,或者熔化了也不能将元件脚和焊盘完 ...

这个支持,T头是个拆排插的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套了一截热缩管,板子厚加热另一面没用,烙铁加热焊点撤下一秒吸的

热缩管肯定不行,硅胶软管才行,至少壁厚1mm以上。同一面吸的话手速要快点,一秒有点慢了。

网友:
一般场合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8楼意见很有用,我在电脑主板上拆个电解电容用这个东西就很费劲。

网友:
本来我也想买一台,或做一台的,看了看成品价格和DIY难度,还是算了。。用吸锡线好了。。5米也才几块钱。。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