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IG5216方案固态硬盘开卡教程(2023.4.21更新)

楼主(2023-04-21):
IG5216的固件已经公开很久了,但是对于不熟悉的板子,不熟悉的主控,不熟悉的工具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不敢下手
于是,我&风沙&Yuuta作此教程为帮助更多想玩但不敢下手的人快速上手
希望能尊重原创作者为此为此所做的付出,包括但不限于为了测CE分布,闪存贴序还炸了四个闪迪20500-512G等等

注:1.由于5216目前的工具有点(也不能说垃圾吧)有待改进,部分开不出来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本教程仅作参考,不保证100%成功
建议:尽量贴4ce及往上(不能单颗4ce),ce少了有可能出现奇葩问题导致开不出来

2023.4.21更新,尊重原创作者,本文只在数码之家和各大群内发布,其余论坛看见均为盗贴
不 要 乱 改 我 的 帖 子 !!!我 不 需 要 你 来 给 我 引 用 之 前 版 本 !!!
精华这种东西对于我就是浮云,要又如何,不要又如何,对我有任何影响吗?

英韧IG5216固件说明

FTK:固件

Programmer:Pretest固件(预检测固件)

公开固件已知支持:
1.T.V.2Y:B16 B17 B27A B27B
2.0.0.7:B16 B17 B27A B27B B47R BiCS3 BiCS4 BiCS5 JGS
2.1.A.1S:JGS TAS
shastap_2.1.A.1S_mp1.0.0.36
https://avidia.lanzouf.com/iuA0D0tkxdwd
ShastaPlus_FTK_1.T.V.2Y_MP_2.0.0.13_RDT_2.K.0.1_package
https://avidia.lanzouf.com/itR1J0tkxeuh

注:
1.默认频率即可,颗粒频率高了容易出现掉盘等情况
2.目前固件中1.T.V.2Y支持pSLC及直写,2.0.0.7不支持pSLC及直写,只支持定缓即Fixed SLC和动缓Dynamic SLC,2.1.A.1S支持直写,不支持pSLC

英韧IG5216开卡教程

By Avidia&风沙&Yuuta

2023.04.21 Version8.0

1.英韧工具有三种界面,最老款工具由BUG组成且未公开,不做阐述。
2.新UI在易用性和BUG方面显著优于旧UI,首推新UI用于开卡。
Section 1:新UI界面开卡教程,Section 2:旧UI界面开卡教程

Section 1:新UI工具开卡教程

设置方式:点击右上角的Operator,输入设置密码:0000,Login,就会多出Config Set选项卡

开启隐藏功能方法:记事本打开工具内的ini配置文件,查找“hide”字样,全部替换成“show”即可

工具主界面:全新未开卡时短接上机状态

开卡步骤:右侧Production State选FT2-FTK Open Card,按Start,一步到位

如果想单独Pretest,读ID而不写固件,将设置中的Production State的Option - Pretest勾上,然后保存,主界面右边Production State就会出现Pretest项目,选中然后Start即可

至于报错,工具都写的十分清楚了

Section 2:旧UI工具开卡教程

设置密码:000

更改设置后记得按Save保存,而不是按Lock

工具主界面:全新未开卡时短接上机状态

Part 1:读取ID
首先进行Pretest:打开工具,跳转到Settings选项卡,右上角Config List选择Pretest,检查设置中Test Precedure是否只勾选了Pretest一项

检查完毕返回Main选项卡,点击Scan扫描硬盘,点击Start等待Programmer固件写入
写入完成后,主界面最下方应当显示所贴的颗粒信息,如若Programmer写不进,请检查贴法是否有误

点击上方Result选项卡,即可查看详细信息(如若遇到一半CE显示全00且标红不用慌,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即可)

Part 2:开卡

流程简述如下

Pretest → To Rec Mode清空(不要省略这步) → Pretest → Open Card开卡

第一步:进行Pretest,如果能过则说明没啥大问题

第二步:点击右侧To Recovery Mode把刚才写进去的固件擦掉,密码还是000
等待Erase FW PASS,重新拔插硬盘,再点Scan扫描硬盘

第三步:再次进行Pretest

第四步:转到Settings选项卡,右上角Config List选择OpenCard,检查右方Test Procedure栏目下的Pretest应为未勾选状态,大概就下面这样子
回到Main选项卡,点击Start进行开卡
注:右上角的Choose Programmer和Choose FTK Firmware两框,留空为自动,如非必要请勿选择

开卡完成即显示PASS如图
此处有另外两种情况,均为开卡成功,请注意
第一种情况:PASS的位置显示Drive Opened 第二种情况如图:报FAIL Error:0x016
到此,固件就算正常写进去了,重新插拔试试看能不能用吧!

Part 3:疑难解答Q&A
Q:为什么固件能写进去,但重新插拔就不认盘?
A:这种多属于固件不支持或者电压没搞对,只能等待新的固件更新或者更多相关资料泄露

Q:为什么正常开卡正常分区正常测速,但跑圈过不了?
A:请按默认频率设置,非必要请勿超频

Q:下图的弹窗,是什么情况?
A:你贴的颗粒这固件不支持

Q:超频后重新插拔不识别
A:短接后重新Pretest再擦除里面的固件,如果一次两次失败那就多试几次,他会提示固件不支持或者0x016之类的,不要慌,多试几次,且试着在Pretest的途中打断它再重启,总之需要运气,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 -

补充内容 (2023-6-23 19:12):
勘误:2.1.A.1S版本固件不能开JGS

网友A:
2.0.0.7还是不能用吗?以前下过,加密了

网友:
前排听讲,感谢大佬无私交流!!

网友:
大佬大作,拜读、仰望

网友:
谢谢大佬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还是不能用吗?以前下过,加密了

管他加没加密,我先做教程再说

网友:
感谢大佬的教程

网友:
先留个记号!说不定啥时候真用的上。

网友:
大佬任性,感谢大佬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他加没加密,我先做教程再说

这主控pSLC性能咋样啊,有点流口水中。。。

网友:
6啊 居然放出来了

网友:
大神贴,拜读!!!

网友:
这个很少见

网友:
我擦,膜拜一下,虽然玩不了这技术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他加没加密,我先做教程再说

2.0.0.7的还不能放出来吗?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

网友:
要是有2.0.0.7就好了 有一块B47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