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功勋电批————虾牌

楼主(2023-04-21):
论坛曾经的网红产品,几乎人手一把,不记得是47还是37元包邮到手,原装电池,成为当家花旦户外安装使用了几年,后来有了无刷,形成了高低搭配又使用了几年,历经沧桑,也算是功勋了,现在旷动较大,电机碳刷磨损严重,运转时扑扑声很大,拆开看看,准备让它退休。

曾经的网红

扭力调节旋扭上的字都磨损了

钻夹头质量还不错

看起来还很新的样子

手柄内有两只勾簧

拆掉两个勾簧与六枚螺丝

一分为二,550电机

电机通风口的碳刷粉与油泥

扭力调节簧

波箱齿轮还很完整,但齿尖还是有磨损,导致钻夹头旷动较大

从窗口看电机碳刷是含铜碳刷,磨损严重,所剩无几了,难怪运转时会有扑扑的声音

波箱齿轮,质量还不错

调速、正反转一体开关

没再细拆,就这样了,清理一下装起来,让它退休吧。

网友A:
楼主用虾牌赚回多少顿饭钱了,我的却基本上是吃灰,前两周换了个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一个,14还是15年买的,前两天刚换的油,碳刷换过一回,电池没用多久就换了拆机动力电池,目前状态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虾牌赚回多少顿饭钱了,我的却基本上是吃灰,前两周换了个电池。

我买工具以实用为主,而且不折腾,能用就用,用坏就换,没想到被坛友看不起的这虾牌的电池,竟然能撑这么多年,当然,我这也是轻度使用,户外安装每次工作强度并不太大,但几乎天天要用。

现在无刷普及了还为这个换电池意义不大了,我采用20V系统,电锤是大有的5401,独享电池,未折腾破解,角磨机、电钻、电批选用大艺款,共享电池,全是20V的,非常方便。

网友B:
  这个老虾   做工 用料还可以

  开关上还有那大一个铝片 ……

网友:
这种电动工具给安装工作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虾   做工 用料还可以

  开关上还有那大一个铝片 ……

是啊,质量还是可以的,除了电池差点。

从齿轮齿尖来看,用的还是蛮狠的。

网友:
这么说吧,当初卖49¥的时候电池还能用得住,后来卖19¥的时候,电池纯属垃圾了

网友:
我50块买的电批也用了多年电池还好,当然我用的频率没你那么高。

网友:
我那个估计还能充新

网友:
工具是用来挣钱的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老虾牌,越晚越减配

网友:
好好的供着这功臣~

网友:
我买的是黑色的

网友:
虾牌网红的时候?那时候有网红么?

网友:
我的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
虾牌电钻质量还是可以的,只是电池真的不行。早就换了电池啦啦啦

网友:
就你这个战斗成色,早回本了吧

网友:
我18包邮买的fogo用了没多久 电机前面的金属齿轮居然松动磨损了 后来重新粘了下 估计磨损有点失圆转动噪音很大

网友:
我的买回来没用几次电池就不行了,扭力也没法调节